冬天飞控和电池保暖

楼主(2013-12-05):
冬天来了,大家如何给飞控和电池保暖啊?我用一款可调节温度的保暖套,可以恒温30度。但是有点怕飞控不受冻,有没有办法?飞控-5度。。。

网友:
同问啊,冬天来了

楼主:
能解决电池保温   如何解决飞控保温???

网友:
这确实很难

网友A:
电池保暖套??给个链接啊 看看

网友B:
淘宝成人用品里面找加温棒,不是电的,是那种化学的,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保暖套??给个链接啊 看看

是找人定制了几个,不是很便宜  没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成人用品里面找加温棒,不是电的,是那种化学的,很好用

给飞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飞控吗?

都可以

网友C:
别担心 亲自悟空连续两个月极寒天气工作。最低气温那几天-35度。所有电子设备工作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淘宝成人用品里面找加温棒,不是电的,是那种化学的,很好用

你说的是加温充气哇哇的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担心 亲自悟空连续两个月极寒天气工作。最低气温那几天-35度。所有电子设备工作正常。

飞控应该就怕是传感器之类的不耐寒吧,反正我以前的KK在室内正常,拿出室外(零下10°左右)起飞就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加温充气哇哇的吧,呵呵,

其实这东西以前不是干这个的。就是一小包东西,里有个铁片,掰一下就热。反应完了热水泡一下就能重复使用

网友:
此贴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担心 亲自悟空连续两个月极寒天气工作。最低气温那几天-35度。所有电子设备工作正常。

-35???那怎么固定啊   低温的时候那个胶都会开

网友E:
楼主的保暖套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保暖套是什么情况?

就是做的一个可控调温的   飞s800或者八轴的时候带这,可以恒温加热。3s供电就行

网友:
此贴讨论很宽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