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调试2618V ,重心及sub调试

楼主(2013-12-05):
今天调整了下十字盘拉杆,以及sub。感觉还行。
目前尾巴还是刹车回弹,其他时候锁的还行。
测试了2电自旋,记录一下。感觉逆时针还是比较顺手。可是顺时针有点跑。虽然可以硬修,但感觉要修正的量太大。会不会是重心不对呢?或者还要加点混控?
大家一起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A:
华三轴玩自旋?换K8  V8

网友B:
中立时尾桨给点夹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立时尾桨给点夹角。

也就说,缩短一点尾拉杆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三轴玩自旋?换K8  V8

完全可以定点自旋,前提是要好的舵机和你细腻的手指功夫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说,缩短一点尾拉杆是吗?

是的。注意尾舵机臂孔位要合适,接收上的尾舵行程量要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注意尾舵机臂孔位要合适,接收上的尾舵行程量要调合适。

3q,提醒我了,刹车回弹好像是刹车那一下陀螺仪补的多了,那么可能再缩短一点孔位,明天这几样再试试

网友:
呵呵,我也是cx250配2618,只不过俺没有你那么多时间调试,一周也就周末能半小时~~

锁尾我测试结果,还是只能离舵机输出轴最近的孔位,上周我试过第二个孔,我原本以为舵机力量没问题,第二个孔会速度更快,但是金鱼尾严重超过第一个孔,调了半天依然无解,你还是试试第一个孔吧,可能跟2618的锁尾算法有关,灵活性不足,太快的舵机它不会匹配,2618时代尾舵机可能还不够快呢

调平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5663

话说你的技术真好啊,这么小空间我也就敢对尾

网友:
我的也有刹车回弹

网友:
又看了一遍,三轴也没调好,还是手问题?飞过G CP再飞250不应该飘出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