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买APM,是2.5.2呢,还是2.6呢。

楼主(2013-12-05):
要买APM,是2.5.2呢,还是2.6呢。买哪个,求对比,求指导。

网友:
今天我刚在雷迅买了2.6

网友A:
硬件设计几乎一样,唯一的不同是2.6板上没有电子罗盘,集成在GPS模块上,需要购买2.6专用的GPS模块,有点类似NAZA LITE。2.5板子上集成电子罗盘,外接GPS就行。理论上讲电子罗盘离开飞控版要好一些。其他硬件上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
我从MWC过来,手头上有GPS模块,但没有集成电子罗盘,所以我还是买2.5吧,保护投资啊

网友B:
如果你的机架布线让得开 大电流线路,
那么 还是 2.52 更简便,准确度也高。。。

网友:
只要机子本身安裝时注意飞控防震和減少电磁干扰,, 飞起來2.5跟2.6区別不大

网友:
顺便说一句。。2.5照样外接罗盘。。和2.6一样。。。

网友:
是的,, 忘了,, 2.5一样可以通过iic接口外接罗盘,, 8~16塊錢而已....5883L 或 5983都可以

网友:
楼上完全对。别买所谓的apm专用罗盘,买最便宜的电子罗盘,2.5, 2.6都可以外接罗盘,所以还是2.5好,先内置的用用看,有干扰再外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设计几乎一样,唯一的不同是2.6板上没有电子罗盘,集成在GPS模块上,需要购买2.6专用的GPS模块,有点类 ...

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机架布线让得开 大电流线路,
那么 还是 2.52 更简便,准确度也高。。。

意思是大电流对罗盘有干扰,大电流线路就是电调电机部分呗,这个应该如何布线呢,想买大疆450的架子,谢谢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大电流对罗盘有干扰,大电流线路就是电调电机部分呗,这个应该如何布线呢,想买大疆450的架子,谢谢 ...

主要是去各个电调的电源线,不要形成环形布线,容易干扰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