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教一下减速齿轮的配比原则

楼主(2013-12-05):
最近想在飞机上装减速齿轮来,增大拉力,就是不知道怎么配合适的齿轮

网友:
要记住:能量守恒定律——通过齿轮组变速以后(转速X扭矩)不仅不会增加,还要有一些损失。也就是说:转速可以增加,而扭矩就要降低。
在航模上用齿轮变速往往是通过减速齿轮箱来降低转速提高扭矩,这样可以提高螺旋桨的效率,可以让电机或者发动机处于高效率的高速工作状态,而螺旋桨处于高效率的低转速状态。
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
记住:不付出就不会有收获!
记住:既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可能的。

楼主:
恩恩,,多谢指教

网友A:
楼主不是要装减速齿轮吗?怎么沙发说增加速度?

网友:
现在市面上各种各样的无刷电机都是适合直接驱动螺旋桨或涵道扇叶,电机的重量从二三十克到一千多克都有,转速范围也非常大。真心没必要再搞齿轮减速装置。
减速装置不仅增加重量,还降低了可靠性和效率,加大维护难度。我能想得到要用减速的,除了直流有刷电机和直升机就没有了。

网友B:
有时候内转子无刷电机配合减速组的效率会比外转子无刷电机直驱桨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要装减速齿轮吗?怎么沙发说增加速度?

我主要是想通过减速齿轮怎大拉力,同时螺旋浆效率尽可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内转子无刷电机配合减速组的效率会比外转子无刷电机直驱桨的高。

这种没有尝试过,之前用的都是外转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想通过减速齿轮怎大拉力,同时螺旋浆效率尽可能大

用现有的低kV值外转子无刷电机配合减速组,上更大的桨?这样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实际中可能会有很多问题,比如说转速太低,使飞行器达不到所需的最低速度,无法起飞。另外,适合常用外转子无刷电机的减速组貌似没找到过现有的商品货,需要定制或者自己动手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