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个贴讨论当FPV的时候飞机丢失怎么找

楼主(2013-12-06):
讨论问题:当发生失控丢失飞机后,采用何种技术手段或者经验来***找到飞机。已多轴为例,请各位多发言,给广大魔友参考学习经验。

网友A:
FPV地面接收端裝DVR,, 按錄像或最後GPS座标去找....

機上裝失控BB,, 按声音去找....

还見有C兄在机机当眼处寫上自己电话号码....

网友B:
在机机上写电话,这个只适合在城市,最好还是安装DVR吧

看我的硬挂超稳飞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V地面接收端裝DVR,, 按錄像或最後GPS座标去找....

機上裝失控BB,, 按声音去找....

装BB叫也是不错的方式
通过地面站GPS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机机上写电话,这个只适合在城市,最好还是安装DVR吧

看我的硬挂超稳飞行

城市下来估计都不敢去认了

网友:
网上查过有插sim卡的定位器 很小 通过短信查询位置 精度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