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湿,关于 5C 5300mAh 电池 最大充电电流值的问题

楼主(2013-12-06):
比如:格氏 ACE 5300mAh 22.2V 30C 聚合物锂电池
30C 是最大放电电流没错吧。那就是 5.3A 乘以30 = 159A ??? = =~

电池标 5300 毫安(5.3A)   既然最大为5C 就是
计算下就是

5.3(安) X 5C = 26.5 A ?为最大充电电流?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有人说直接最大电流充电伤电池,对么?

第三,如果我两块及以上数量电池 用并充板充会不会安全呢?( 我的电源支持最大电流50A输出),在20A 的情况下两块同时充是不是每块电流会成为:20 除以2 =10A  ,那这个10A 就相当于 26.5/10 =2.65C 咯?

如果是这样。我同时充3块、甚至五块,最大用30A电流是没有问题的啦?

网友A:
1、对
2、理论上每块电池是10A,但是因为二块电池内阻不一样,不是平均分配的,
3、不建议用并充板对电流充电,还是因为电池内阻不等的问题。

网友B:
有砖家给我说过:小电流充电对电池好。

楼主:
可是那样真的很慢很慢……保守充电电流多大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对
2、理论上每块电池是10A,但是因为二块电池内阻不一样,不是平均分配的,
3、不建议用并充板对电流 ...

电池都是一摸一样的牌子型号,可以并充否?

网友:
个人理解双胞胎也有不同点,电池内阻应该每个电池都不一样。并冲不是不可以,理论上的问题,赶急也可以用,否则生产并充板也没意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砖家给我说过:小电流充电对电池好。

你也想要使用半个世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也想要使用半个世纪?....

那倒不至于,常识而已,

网友:
这个精灵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