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老虎的诱导轮拆装

楼主(2013-12-06):
各位前辈,准备诱导轮换轴承,先要拆诱导轮把里面的自攻螺丝拿出来才能换轴承进去吧? 我知道老虎的诱导轮两片是拿刀硬撬开的,但是合上是用胶硬粘回去是吗?诱导轮里面有没有帮助固定两个诱导轮片的东西么?我怕粘的时候两片对不正就歇菜了。谢谢!

网友A:
你要给那个塑料诱导轮装轴承?别浪费轴承了……本版左上角 搜索 虎 就能看到各位前辈的改装帖子了,最起码都是金属驱动轮、 诱导轮、 摇臂,塑料什么的几下就烂了。
拆塑料诱导轮从那个小孔用合适的螺丝刀可以拆掉,有些费劲,可以用电钻扩孔,然后用大螺丝刀拧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