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固定翼设置问题?

楼主(2013-12-06):
各位大侠,我的天地飞7买来三个月了,但是固定翼选项里怎么就二个固定翼机型可选呀,在固定翼里除了二个可选的固定翼以外又出现了多个直升机型,这个是不是专给直升机用的呀,要是就这点机型,那这设计也太垃圾了,玩固定翼这个也合适呀,求教各位大侠是不是我不会设置呀,求帮助!

网友A:
应该是普通固定翼、滑翔机、直升机这3种机型吧,LZ觉得不够用,你还需要什么机型呢。

网友B:
楼主应该说的是遥控器那10组机型数据存储吧?每一组都可以修改机型设置的,仔细看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普通固定翼、滑翔机、直升机这3种机型吧,LZ觉得不够用,你还需要什么机型呢。

我需要存四个固定翼的机型,一个用于模拟练习,三个用来飞固定翼。固定有一架是两个电机的,一个是前拉的,一个是后推的三角翼。我的机器里只能存二个固定翼机型,说明书中没有说明怎么把直升机的设置改成固定翼的,谢谢!
说明书中只说明如何存储机型参数,没有说明怎么新建一个机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说的是遥控器那10组机型数据存储吧?每一组都可以修改机型设置的,仔细看说明书吧。

我固定翼机型中前二个是固定翼的,后面8个是直升机的参数,没办法设置成固定翼呀?
我的控里面有二十组机型,其中固定翼中十种,直升机中十种,但问题是我固定翼模式时的十种机型中仅前二个是固定翼其余的都是直升机,也就是说这二十组机型中有十八种是直升机二种固定翼,很让人脑火!!!

网友:
换好控吧,

网友:
在直升机模式下按MENU开机,选机型设置,变更为固定翼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需要存四个固定翼的机型,一个用于模拟练习,三个用来飞固定翼。固定有一架是两个电机的,一个是前拉的, ...

这个控总共可存10个飞机,并没有固定是存什么机型的,飞机类型就3种:直升机、普通固定翼、滑翔机,这3种机型可以存储在10个飞机里的任意位置,可能出厂默认是前面2个是固定翼,后面8个是直升机,但你可以自己改的,把直升机改成固定翼就可以了,多看看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控总共可存10个飞机,并没有固定是存什么机型的,飞机类型就3种:直升机、普通固定翼、滑翔机,这3种 ...

说明书太简单了,没有说明如何改呀.请大侠教我吧!直程式机里机有什么螺距的调整,删除不了呀,也换不成固定翼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抱歉回复晚了
WFLT07摇控器可保存10组机型参数,每组机型参数只能保存一种机型。
在同一组机型参数中切 ...

谢谢,在快绝望的时候鼓岛出来了,也搞明白了,就是说明书中应该有个例子就好了.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的天七接收机飞丢了,当然JJ也飞丢了,想在淘宝上买接收机,但是价格五花八门,不知注意些什么?怎么买?买了之后应该如何检查呢?

网友(2014-01-21):
支持10楼回答。

网友:
我认为楼主说的是机型吧!不要到机型选择里面去改变你需要的机型。在里面有个固定翼  和直机 两种。你要飞固定翼。直接选择固定翼。然后重起遥控就可以了的。

网友:
到淘宝去买,比正规天7的要便宜些,我买的是X7  2.4GHz Receiver 你在网上搜一下很多的。我已使用多次,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