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lite两次诡异炸鸡

楼主(2013-12-06):
飞行环境:飞高小于15米(10米左右),离遥控器小于40米(视野内能看清姿态),GPS模式(绿灯慢闪,搜星正常),周围无任何电线。
飞机配置:X模式4轴,轴距550mm自制机架,X2216,好盈天行者40A,1045桨叶,花牌3S 5050mah电池,天地飞7控和接收,BB响,飞控位于机架几何和重心中心处,重量1830克。
电线全部为焊接,仅电池连线为T插。

炸鸡时情况:第一次为最大舵量往后直飞,企图改悬停,快松杆,飞机未改悬停,跟失去动力一样呈抛物线下坠。

                 第二次为中等舵量往前直飞,企图改悬停,极缓慢松杆(因为有上次的炸鸡,怕炸),飞机未改悬停,跟失去动力一样呈抛物线下坠。

                 两次飞行全程至炸鸡,电池T插都连接牢固,NAZA电源模块灯依然在绿灯闪,BB响均未报警,飞行时间也未满续航时间,可以排除没电。第一次此情况炸鸡后,在未做大动作时飞行完全正常,包括GPS搜星。第二次此情况炸鸡后,去掉桨叶测试也正常。如果是电调或者电机问题,那么第二次炸鸡前搜星也正常,绿灯慢闪。我是中等舵量往前直飞,企图改悬停,极缓慢松杆,照样炸了。极缓慢松杆舵量变化是很慢的,电机和电调完全能响应过来。且悬停切换到前后飞的舵量的时候,都是一下推到最大舵量或中等舵量的,舵量变化比松杆快多了,飞机没出问题,反而是松杆(不管快松慢松),直接抛物线掉下来。电机和电调飞过20多次了,整机所有电子器件包括电池,飞行后均只有微温,未堵转和过载。
因为是一个人飞,没有拍摄测试视频。

这个情况是因为桨小了?还是因为改悬停要加油门?最可能的是飞控出问题了。因为我在没装GPS时,4级风力下飞姿态模式,飞机被吹偏了一样可以改回来,同样的桨叶,也没加油门。飞控已经返厂。人品很好,GPS没事,第二次把我的花牌电池炸拧了个头,不知道还能用不,大家看下:

现在考虑是另外买个NAZAM-LITE还是买个玉兔?玉兔是一好还是二好?

网友:
玉兔2了当然

网友:
怀疑T插

楼主:
T插没问题,新插头,100W电烙铁焊接,未虚焊。再说我这配置电流能多大?飞机掉下来了电都还通着呢

楼主:
基本可以排除干扰。就我一个人飞,周围电线,搜星是绿灯慢闪

网友:
玉兔不是都倒闭了?上sx吧~

网友A:
表示慰问楼主航线改悬停松杆时没丢油门吧?

网友:
楼主这个动力上到1.8kg有些勉强了。另外你感度多少?

楼主:
感度都在130-140,具体每个多少忘了,飞控已经返厂,查不到了。动力上勉强的话,4级风飞姿态模式都没问题,说不过去

网友:
将你的飞机的轴距,型号,配置,参数最好有飞机的安装照片。
发上来看一下。

还有楼主两次炸机都是在GPS 模式下么?

楼主:
都是GPS模式下炸的,轴距550,X模式4轴,轴距550mm自制机架,X2216 880KV,好盈天行者40A,1045桨叶,花牌3S 5050mah电池,天地飞7控和接收,BB响.1830克(同样配置,只是没加GPS飞过2300克,直飞改悬停没问题。)
飞机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慰问楼主航线改悬停松杆时没丢油门吧?

没丢,咋可能有这么低级的错误?

楼主:
看到LITE整套返厂,今天中午DJI已经签收了。看要多久才能弄好给我

网友:
lite搞好还是lite吧要么毛毛够了就V2,兔子之所以倒闭,估计就是受到lite的冲击,个人感觉这俩不是一个档次的,最现实的问题,lite坏了还可以找DJI返厂,兔子坏了就game over了

网友:
我的也是lite   不过搜星要多久啊

楼主:
我的LITE搜星很快,没超过60秒,最快一次是30秒不到。不过飞空还是出问题了,哎

网友:
重心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