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能改用futuba t8fg的遥控么

楼主(2013-12-06):
搞了个mini cp单机,请问能改用futuba t8fg的遥控么,怎么改?或者如果不能改,华科尔的哪个控能和他配对,老的devo8可以么?不是8s,手头现在有个老的devo8遥控

网友:
devo系列都可以对频

楼主:
楼上确定?只要是devo的都可以么?

楼主:
高手来指导下呗

网友A:
最好问卖家,貌似devo系列都可以,刚淘宝上看到new 120d02s可以用t8fg,不清楚mincp可不可以

网友:
new 120d02s软件升级后,加模块支持FUTABA。

网友:
devo 8可以,不支持futaba,华的V120D02S支持futaba  S-FHSS制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问卖家,貌似devo系列都可以,刚淘宝上看到new 120d02s可以用t8fg,不清楚mincp可不可以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