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SMX卫星的后果

楼主(2013-12-06):
450L,舵机995,YGE60,虫子2221,VB PRO

原来一直用飞越双DSM2卫星,出现一次尾舵信号丢失(后拆开发现两根天线都从根部焊盘处脱落)。就换了一颗原厂DSMX卫星,结果空中失去动力。看VB日志是全部通道信号丢失。但有点不明白,当时只是失去动力,舵机还是能动的,倒飞姿势还能翻正,按理失控的话应该没法打舵了,还是失控仅是一瞬间过后恢复了?

网友A:
Vb和sp的卫星兼容不好,有一种解决方法是在卫星正负线上并一颗220uf电容会有改善

网友:
我是不用卫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b和sp的卫星兼容不好,有一种解决方法是在卫星正负线上并一颗220uf电容会有改善

单独的BEC供电是否能完美解决?

网友:
两颗山寨卫星使用了两年未有一次失控~~。。。路过~~

网友:
N台机都是2个山寨卫星+K8的从未失控的路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单独的BEC供电是否能完美解决?

不会
只是单单SP卫星会这样
山的和JR的都没听说过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
只是单单SP卫星会这样
山的和JR的都没听说过这种现象

是不是单独使用DSMX制式卫星的问题?耗电大、数据处理量大才引起的?另一台机是DSMX卫星+接收机就没问题。

网友:
曾用过V8+sp的单卫星飞450,没觉得失控,当然只是飞一两三周。

网友:
dsmx卫星使用了两年未有一次失控

网友:
原来一直用vb单接卫星飞450,现在飞600还是用的传统接收机连接方式,都没出现失控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单独使用DSMX制式卫星的问题?耗电大、数据处理量大才引起的?另一台机是DSMX卫星+接收机就没问题。 ...

猜想是如此
但这个问题也是概率性出现,所以不是很清楚到底是在什么条件下才触发

网友:
試一下對頻後鎖上油門,不斷的瘋狂打舵,看看會不會失控。我試過這樣失控,是因為BEC不夠力,換了Talon35,甚麼問題都沒有了。

网友:
是不是DSM2与DSMX卫星不能混用?

网友C:
vbar+卫星+高压舵机,无论你舵机是否处于高压环境
就会出现,bec,直驱都无法解决。
只有换传统接收机或者楼上所说加电容的方式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vbar+卫星+高压舵机,无论你舵机是否处于高压环境
就会出现,bec,直驱都无法解决。
只有换传统接收机或者 ...

或许用DSMX有此可能。
用DSM2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许用DSMX有此可能。
用DSM2应该没问题。

我的2也这样,正是换了2才从闪灯上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