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关于冲浪者X8设备布局问题

楼主(2013-12-06):
先发下配置:2216 KV1250, APC9X6,铂金40A,A控,2W图传,2.4G+功放。水平尾翼碳管加强,机身尾部碳管加强(2半机身凹槽不在一个水平,可以加2根,不知有没有必要)。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应该把接收放哪,由于没起落架放下面肯定是不行的,放正上方又和GPS太近,不知道放机翼行行不行?一边放GPS一边放接收。

网友:
机翼一边放GPS机仓一边放接收就可以了。

网友:
两个都是接收设备,放在一起都没关系。

网友A:
机舱隔板要切掉一些,这样空间大些。
侧面开两口:一口可开闭,用来插副翼舵机线。另一口安装调试时增加操作空间,调好后用泡沫胶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舱隔板要切掉一些,这样空间大些。
侧面开两口:一口可开闭,用来插副翼舵机线。另一口安装调试时增加操 ...

感谢,我参考下哈

网友B:
求LZ电机座购买网址,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LZ电机座购买网址,谢谢!!!

X宝   输入  冲浪者电机座   就有了

楼主(2014-02-04):
引用 网友C:
X8 可放多大电池?

5300一块,内部两边需要割掉点

网友:
不错  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