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下收Graupner MZ-24这控到底咋样

楼主(2013-12-06):
看论坛很多贴 托的成分居多 多是说功能如何强大 很少提及控本身的质量  材质 用料 想入手 又怕不皮实 用不了多久就挂了 稳定性咋样 传输距离咋样?

网友A:
你认为我是托也行,但有几点很明显:
1.接收机便宜;
2.带回传,所有接收机都带回传,只是回传功能差异;
3.本厂很多部件都可以通过遥控设置;
4.手感的确好;
5.换手和调手感很方便,不用拆控。而且换手相当简单,都不用修改以前模型的任何参数,新人帮带的时候福音咯;
6.有无线教练功能,教练机无线控制学生机,没有连线的烦恼;
其他的楼下补充。

网友:
我也很想买

网友:
本来也想买的,但是论坛里面都是跟楼主说的的一样,太会夸了,夸的都不敢买了。想了想,还是下单如14SG了。

网友:
搭车,出一套99新天9I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认为我是托也行,但有几点很明显:
1.接收机便宜;
2.带回传,所有接收机都带回传,只是回传功能差异; ...

你说的几点还是没提到控的做工 质量..... 几千不便宜 还想多用几年的...手里T8FG用了4年多了 一点毛病没有 这东西功能再花哨 质量才是最关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几点还是没提到控的做工 质量..... 几千不便宜 还想多用几年的...手里T8FG用了4年多了 一点毛病没有 ...

晚上上几个图片你看看,这个东西说没用的。
反正我现在服役中,感觉不错。

网友:
我也来转一份:
MZ-24 HOTT 2.4G
1.        信号范围2.4-2.4835GHz
           FHSS 跳频技术,75个频点,有效避免外部干扰。
2.        摇杆使用全滚珠轴承,原装进口电位器,顺滑精准可靠。
3.        无需拆控,即可调换左右油门
4.        信号解析率为4096,可设置10ms/20ms 两种响应速率
5.        所有开关/旋钮的功能可以自定义
6.        带有无线教练/学生功能
7.        接收器工作电压3.4V-8.4V,可直接支持1S~2S锂电供电
8.        可同时配对2个接收,设置为主从接收
9.        接收器自带BEC供电电压/接收器温度/(无线射频)RF状态回传
10.        回传数据可以设定语言播报。数据报警触发条件可以自定义
11.        独创SUMD信号,支持单线连接VBAR/MB等主流三轴陀螺仪
12.        可以配合Graupner/SJ 品牌的T系列调速器回传电机转速,动力电池电压,电流,电调温度并且可以直接在遥控器上对电调功能  进行设定
13.        将推出固定翼/直升机通用的和接收器一体的三轴陀螺仪,并且可以在遥控器上设定三轴陀螺仪

网友:
用了一段时间了,感觉质感还有稳定性和同级别的比还有有点优势的,特别是性价比。

网友:
和楼主一样,也是用了 几年 8fg,没出过问题,想换控,盯上了这个 graupner,不知道怎么样,关键是手感。其实觉得外观恶丑,不过那控箱看了好想要。ps 出 8fg

网友:
8fg 根MZ-24 没得比。功能没24 多。

楼主:
已经入了。。居然是最后一台 。。。。买了就下架了。。。不知道尾货咋样。。。。

网友:
我也看好,要是我 我也选mz 24. 500的天地飞都稳定 何况这个呢 又不是高科技拉!!!

网友:
我也来托一把,控。。。。。。。箱不错,哈哈!当然控更不错!

网友:
出控箱,只能说现在用着挺好,尤其是手感,你要问稳定性没人知道,因为大家都没用多久

网友:
你认为我是托也行,但有几点很明显:
1.接收机便宜;
2.带回传,所有接收机都带回传,只是回传功能差异;
3.本厂很多部件都可以通过遥控设置;
4.手感的确好;
5.换手和调手感很方便,不用拆控。而且换手相当简单,都不用修改以前模型的任何参数,新人帮带的时候福音咯;
6.有无线教练功能,教练机无线控制学生机,没有连线的烦恼;
其他的楼下补充。
楼主问了传输距离  我前不久测试了六通道单天线的接收 1KM  左右的距离,
听说国外12通道接收双天线测试是4KM左右

网友:
亚托150不支持这货.....小众货还是算了吧

网友:
现在的大众货以前不都是小众吗?

网友:
我用了段时间,感觉很好,我的是MX-20

网友:
功能很强大。。。

网友B(2014-02-07):
引用 网友A:
你认为我是托也行,但有几点很明显:
1.接收机便宜;
2.带回传,所有接收机都带回传,只是回传功能差异; ...

想请问下 回传要买专门的 传感器还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请问下 回传要买专门的 传感器还是什么~

接收机本身带回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本身带回传。

那电压什么的 接在哪里?

网友:
定了一台,还没到货。实在不想再买日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