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为什么我的机身伞齿轮老扫齿(亚托500DFC)?

楼主(2013-12-06):
请教高手。

我的亚托500DFC,轴传尾桨的机身波箱中伞型齿轮很容易就扫齿。

降落时打到点点草就扫齿,在草地降落不可能打不到草吧。

已经换了3付了

网友A:
用飞越还YT白齿?黑齿?··我450黑齿打到水泥地 尾桨都磨掉一截···都没事啊·

网友:
齿距调整的问题,咬合不到位。

网友:
用伞齿调节器

网友:
咬合的松了

网友:
间隙太大,调紧点

网友:
调试间隙

网友:
间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飞越还YT白齿?黑齿?··我450黑齿打到水泥地 尾桨都磨掉一截···都没事啊·

我用的是亚托的黑齿啊,应该最好质量的了。

而且这组齿轮应该是固定齿距的了,应该不是齿距问题。

现在怀疑可能是转速过快。

知道500DFC的大桨转速应该是多少?

网友:
我的也是,小炸都是前后传动齿必扫

网友B:
老是扫齿这个问题就大了啊,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是扫齿这个问题就大了啊,质量?

我是新手,没有经验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买的哪家的?

网友:
小炸過兩次從沒掃過前波傘齒  估計哪邊出問題了吧...

网友:
加垫片吧

网友:
应该是两齿之间咬合的太松,尾桨打草,别说500,450一般也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