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震动大,检查同心度

楼主(2013-12-06):
发动机一直震动很大。把控制尾翼的球头都震掉了。大师们请教。有什么方法。和怎样检查发动机,离合器的同心度

网友:
发动机和离合器之间是单向轴承,不纯在同心问题,检查一下其它震动吧,特别是共振,

网友:
楼主说的是离合器和离合罩的同心问题吧。上面的启动杆是要插到离合器单向轴承中的,如果同心度高那么转动启动杆很顺滑,安装的时候转一转启动杆,在启动杆转动最顺滑的位置把螺丝较紧就行了

楼主:
我现在用手拧启动头,很顺畅。能说说,哪几个部位会产生震动。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你在检查下发动机里的大轴承,也许就是那里产生的震动!我的也是发动机震动过大,转了大轴承问题解决了,

网友A:
发动机后轴承要勤检查勤更换,损坏的表现,先是震动增大,然后是怠速不稳,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B(2014-03-12):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后轴承要勤检查勤更换,损坏的表现,先是震动增大,然后是怠速不稳,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天籁哥,我新收个发动机,不知道多少起落,现在怠速就是这个症状,震动,怠速不稳。为什么轴承不行了会导致怠速不稳呢?用手转曲轴感觉运转的非常顺滑啊,这种是不是轴承坏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天籁哥,我新收个发动机,不知道多少起落,现在怠速就是这个症状,震动,怠速不稳。为什么轴承不行了会导 ...

轴承损坏活塞阻力增大,而且曲轴晃动会产生活塞往复止点偏移,导致怠速熄火甚至发动机反转。检查轴承时扭转轴的同时要施加横向的力量,也就是要给轴承施加压力,看看有无坎坷。发动机的后轴承负荷比较大,而且处在腐蚀环境中,更容易损坏,前面的小轴承要好得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轴承损坏活塞阻力增大,而且曲轴晃动会产生活塞往复止点偏移,导致怠速熄火甚至发动机反转。检查轴承时扭 ...

专业!新发动机轴承我拆过,加热很好拆。这个旧发动机前轴承暴力敲下来了。后轴承都腐蚀了,加热也取不出来,最主要是暴力也敲不到,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专业!新发动机轴承我拆过,加热很好拆。这个旧发动机前轴承暴力敲下来了。后轴承都腐蚀了,加热也取不出 ...

旧的是比较麻烦,估计已经严重锈蚀了。上网找找看有什么好的松动剂,不知道液帮手、DW40什么的行不行,多闷一段时间再加热应该能取下来,我没遇到过拿不下来的情况。我的发动机经常使用,所以很方便换轴承,而且我也没有什么专业设备,就是用老虎钳子夹着机壳上煤气灶上烧,然后在案板上一磕就下来了,再趁热把冷的新轴承装进去,晾凉了就OK了。就这土办法换了好几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旧的是比较麻烦,估计已经严重锈蚀了。上网找找看有什么好的松动剂,不知道液帮手、DW40什么的行不行,多 ...

是啊,我过去自己的发动机没有取不下来的,这发动机轴承锈蚀严重,加热的都冒烟了还是磕不下来。看来还是得先除锈了,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