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控进入设置菜单接收机亮红灯 求解。。。

楼主(2013-12-06):
在调试中 开控电调通电这是一切正常,控进入设置菜单 接收机立马 红灯了这咋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如果是按【MENU】键开机进入系统设置、接收机是会亮经灯的,参数设置菜单是不会的。
电机一直转是原 ...

目前怀疑是炸鸡后接收机某个芯片管脚接触不好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
如果是按【MENU】键开机进入系统设置、接收机是会亮经灯的,参数设置菜单是不会的。
电机一直转是原 ...

MM 今天天地飞8X开机 不知道为什么就冒烟了。。上次还好好的。。开外壳好像发射模块那边有个电阻中间黑了  但是遥控器好像还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