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恒龙的所有坦克的波箱都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3-12-06):
RT。谢谢!

网友:
都一样,宁愿改动车体外观也不改下齿轮箱,HL一贯的做法,利润驱使呵呵

网友A:
不一样,马达位置,轴的长短,都有区别,有部分车型通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马达位置,轴的长短,都有区别,有部分车型通用。

这个倒是,不同的车型不同的轴,不过本质上是一样的,不过就不知道楼主要问的是恒龙波箱的通用性区别还是本质性区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倒是,不同的车型不同的轴,不过本质上是一样的,不过就不知道楼主要问的是恒龙波箱的通用性区别还是 ...

不是考虑买KV1塑料版然后换钢波嘛。呵呵。我这里没有KV1的钢波,但是有3818的钢波。所以就想知道是不是能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考虑买KV1塑料版然后换钢波嘛。呵呵。我这里没有KV1的钢波,但是有3818的钢波。所以就想知道是不是能 ...

若发现输出轴不一样,KV1塑料波箱的轴跟刚波箱的轴对换下就好,不过你没工具估计难搞了

网友:
不一样,HL有3种波箱,外形有区别的。

网友:
飞燕兄说的对!
有些电机是中置的,有些事上置,有些是前置,反正我看淘宝上的店家都是分型号卖的!
不是合适的型号的波箱有些会比底盘高,导致上盖放不上去!

网友C:
请问,猛犬的波箱还能用在什么车型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猛犬的波箱还能用在什么车型上?

貌似是 m41 和 m26 的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是 m41 和 m26 的通用?

好像不行,一个是轻型,一个是重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