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40a电调是否可以用在450直升机上

楼主(2013-12-06):
天行者40a电调是否可以用在450直升机上,如题,用在3s动力上。请教一下咯!谢谢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
可以的吧~~~

网友:
到好赢网站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我用过!没觉着那儿不行,跟我现在用的好盈40a飞腾没啥区别,。

网友:
用过!简单飞飞还行!就是发热太严重!冬天暖手是神器!

网友:
可以的,我用的就是,发热一般,我加的有散热片,电脑CPU用的那个大号的散热片

网友:
简单的翻翻还是可以的!千万不要钟摆,会保护的

楼主:
小舞人生发表于2013-12-06 16:22:39
用过!简单飞飞还行!就是发热太严重!冬天暖手是神器!
谢谢啦,正发愁呢

楼主:
565572706发表于2013-12-06 18:38:23
简单的翻翻还是可以的!千万不要钟摆,会保护的
谢谢啦,知道了

楼主:
lx63335011发表于2013-12-06 16:29:28
可以的,我用的就是,发热一般,我加的有散热片,电脑CPU用的那个大号的散热片
谢谢提醒了,散热器怎么安

网友:
可以    我正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知道了

连续翻滚也会出现掉转速,上个礼拜六去飞差点因为这个炸了,有钱还是上个好点的吧,保险,推荐看看花牌50A的那款,不贵才180左右

网友:
金价大跌,买铂金吧

网友:
我用的就是40a的天行者 不过没飞过暴力3d 也不会暴力3d 简单的翻是没问题的

网友(2014-08-04):
看电机电流的

网友:
没问题。。我就那么用过。。。发热感觉还可以。。。用的2835L电机

网友A:
40A,3S,可以吧!

网友B:
最好不要。必竟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