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宝上的碳方管

楼主(2013-12-06):
最近比较流行DIY机架~我也搞了几根碳方管,质量还行,但是做工不敢恭维
来个X宝上的碳方管细节图

大爷个锤子的。。内壁厚度不一~~~~喜欢折腾的看着办吧。。。
忘记说了,标是10X10 但是精度是10点几~

网友A:
为什么要用方管呀,可以省管夹吗?那横截面太不均匀了吧,冲撞后会出问题吧。

无云台,也可以很稳,来看我硬挂飞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1750&extra=page%3D1

网友:
截取等距的,如果上电子称,重量差不多,欧了.......

网友:
正好厚的一面装电机,座都省了

网友:
这东东有什么用,本来打算入的,看来还是用铝方管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方管呀,可以省管夹吗?那横截面太不均匀了吧,冲撞后会出问题吧。

啥管子冲撞后都不行,我犹豫再三,准备做一个碳方管的:我的H8到现在为止,飞过4个机架了,几百饿起落,从没有撞过呀

网友:
请教下,用方管,电机水平怎么调? 完全依赖方管精度? 垫片主义?

网友:
这个质量还真是极品......
甭管什么材质,撞了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所以还是不要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啥管子冲撞后都不行,我犹豫再三,准备做一个碳方管的:我的H8到现在为止,飞过4个机架了,几百饿起落,从 ...

十分不理解说方管不行的人!碳纤维本来就可以做成各种形状的..方的圆的都一样..强度是不会产生什么影响的..而且方的可以省掉管夹..那就能省掉很多重量...
一般说方管不怎么样的完全就是食古不化,,,自己凭着臆想下的结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十分不理解说方管不行的人!碳纤维本来就可以做成各种形状的..方的圆的都一样..强度是不会产生什么影响的. ...

现在工艺的碳方管,抗扭力是差点

网友D:
其实吕方比碳管要好的多,便宜,经济,炸了不心疼!亚马逊那个H8就不错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工艺的碳方管,抗扭力是差点

问题是作为四轴,收到的扭力很少吧..还是竖直方向的力才是集中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其实吕方比碳管要好的多,便宜,经济,炸了不心疼!亚马逊那个H8就不错 !

假如方管能达到现在圆管的价格的话..铝管优势就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假如方管能达到现在圆管的价格的话..铝管优势就没了..

上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上图

用着感觉怎么样...比铝管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着感觉怎么样...比铝管轻吗?

轻多了,四根40g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上图

话说你这机架为什么还需要电机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说你这机架为什么还需要电机座呢?

打孔后,担心强度。其实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图

不错 让你看看我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