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自动返航落地跳舞,俗称砸地板!

楼主(2013-12-06):
NAZA LITE +GPS 自动返航落地跳舞,俗称砸地板!遥控天9,关控自动返航,一切正常,就是落地,起来。落地,起来。。很是郁闷。但是定高没问题!请大神给看看什么原因!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Q0MjkxNDgw==.html

网友A:
楼主你好,
是否方便重新测试一下、
1.飞行之前重新校准一下指南针。
2.更换一个场地试飞。

网友:
高度感度,过大,,

网友:
这个还是第一次见,有点意思!

网友:
这是打井的节奏啊,往下的力度还挺大。二楼让你换个地方再试试看还能飞回来不,还不快去?

网友:
N次撞地球。。。

网友:
这撞的心疼。啪啪啪的

网友:
返航至起飞点上空,手动接管降落

网友:
很正常 的 一种 自控 反映。。。

用四轴 ‘打夯’ 啊!!你把草地 夯实 咯。。。

网友:
落地的时候,气流对气压影响很大,引起高度数据较大误差,再加上地面硬,加计收到了影响,才这样,这种情况,建议开控获得控制权,掰杆熄火

你可以跟换场地试一下吧。

网友:
大哥,服你了,怎么不切换模式控制他,还让他继续砸花花草草。。。。

我试过一次遥控没电关机了,自动返航的时候因为地面不平,大致飞机到地后再升起,然后向右偏移一点位置再降落,电机就停了

网友:
太凶猛,惨不忍睹。。。。。。
做各种校准先。。。。。。。另怀疑设置有问题。。。。。。

楼主:
昨天拍摄的时候。还不会接管控制。今天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是否方便重新测试一下、
1.飞行之前重新校准一下指南针。

收到了。后天有时间,换个场地试试!今天发现自动返航有时候管用。。有时间不管用,有时候失控保护的时候,直接自己降落了

网友:
有点意思... ... ...

网友:
笑死我了

不过还是蛮稳的,不怎么飘额? 是gps的功劳么

网友:
真是不心疼自己的飞机啊 居然一直砸砸砸
另外调节一下高度感度吧~有可能是感度过高

网友:
这个机子质量很好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改手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