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魔。。。请求电池问题。。。

楼主(2013-12-06):
伤不起。。 自家四轴用的仿f450机架 。。naza m lite。。v2216kv980电机40a电调1047桨2200ma电池将近一分钟电压就掉到3.5vbb电控报警。。是冬天电池不行还是ma值少了。。。郁闷。。都不敢飞远.。。二级保护设置10.5.。。求大神解决。。。 福利在这里。。。。

网友:
看妹子才进来的

网友:
电池假的吧?2200才1分钟?

网友A:
你那个电池,绝对的虚数,用b6冲一下,估计也就是几百毫安吧。

网友:
我的配置与楼主差不多,只不过我的电机是KV800的配1147浆 电调是20A天行者,同样的电池也是飞不到5分钟就报警了,后来把电池做了保温处理,留空时间明显延长,楼主可以试试。PS:我同样是新手,到现在都没飞过航线只是悬停,老鸟勿喷。

网友:
你用5c的电池吧

网友:
下来电池电压还有多少?如果高于3.7V,可以把线损电压调高一点,如果低于3.7V说明你的电池该换了

网友:
下来之后电池能冲进去多少

网友B:
电调是不是大了点,福利是不是少了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调是不是大了点,福利是不是少了点...

同感。
楼主没有说气温多少呀

网友:
妹会发电?电池品牌??多少C??多少V??

网友:
估计是个假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感。
楼主没有说气温多少呀

是啊,电池活性跟气温有很大关系。

网友D:
单个3S2200,飞15分钟的飘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电池,绝对的虚数,用b6冲一下,估计也就是几百毫安吧。

对。我回家也看看,您能告诉我下,我的电池是3S2200的25C假如电压是满电4.21 玩到后来3.7  我充电正常该冲进去是多少毫安谢谢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对。我回家也看看,您能告诉我下,我的电池是3S2200的25C假如电压是满电4.21 玩到后来3.7  我充电正常该冲 ...

标称2200的话,最少也要个1000以上吧,控电昨晚冲的,1100多毫安就满了,我的已经用了1年多了。动力电我的是很杂牌的电池,还能冲进去1500左右,其实我也说不好。b6右下角有个电量,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个3S2200,飞15分钟的飘过

什么牌子的电池,求教

网友:
和你一样的架子,电机。某动物品牌3S 2200mah电池悬停9.5min,下来单片3.6V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标称2200的话,最少也要个1000以上吧,控电昨晚冲的,1100多毫安就满了,我的已经用了1年多了。动力电我的 ...

那我要是并联充。就是买的时候那么病虫班子。我一起冲三个电池就是4500被。。。不够就是续表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我要是并联充。就是买的时候那么病虫班子。我一起冲三个电池就是4500被。。。不够就是续表

就买那种T插并充板吧,我用的T插,别的没有用过,

网友:
电池问题无疑啊,我基本同样配置1200多克起飞,最少也有7、8分钟

网友:
不懂,等结果

网友:
来看妹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