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入手,日记持续跟新,欢迎指导讨论

楼主(2013-12-06):
此贴用于自我记录和学习,方便更多的和我一样的小白慢慢成长,所有的内容均是自己的实践过程,学习均来自于
http://ardupilot.com/网站的内容,或者是网络搜索,或者是论坛、QQ群各位前行者的帮助指导。在此先表示感谢!

所有的内容和结论不一定准确,我也不是专门研究这个的,因此,我不会为了某个观点的正确性去进行验证,如果有谁因为本帖中的内容导致炸鸡或丢机等,造成损失,本人概不负责!

按照我的日记过程,一般来说,至少可以让小白直接把飞机飞起来。

2013年12月16日,更新了日志相关的内容,在21楼
2013年12月16日,更新了飞行前必须检查的工作,在3楼

昨天终于收到了团购的APM,我买了主控板,另外买了电压电流计和数传,数传因卖家疏忽,忘记 发货了。

迫不及待的接线,上图

接线是个最基本的动作了,应该很简单。虽然是开源控,但是发展到现在,某宝上提供的东西已经和商业控差不太多了。
(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简单来说,我遇到几个要注意的地方:
1、现在买的设备,一般线都已经焊接好,插头都带防呆设计的,千万别霸蛮;
2、如果要从输出端的电调取电的话,就要插上JP1的跳线帽;
3、如果连接电压电调计,带UBEC的话,就要拿掉JP1的跳线帽;
4、某宝上买的APM,可能GPS等外设的线长不够,需要另外接线,所以建议自行准备好杜邦线,最简单的办法是从中间延长,或者某宝上直接定制,要不就自己自制。
5、如果你的电脑品质不行,USB口供电不足,或者USB线的质量不行,都会导致连接异常,可以更换USB线,或者用电调给飞控板供电。

拿到东西,第一步是啥都不用接,插上USB,给飞控刷上固件。这是我昨晚完成的事情。
一般来说,先装上软件:Mission Planner Mav
地址:https://code.google.com/p/ardupilot-mega/downloads/list
自行下载对应的版本,在此补充一下,可能某些地区会打不开此地址,安装完后,也无法获取固件,请将本地DNS地址修改为:8.8.8.8,或者直接FQ,在此不表。

安装好后,打开软件,插好USB线,看到飞控上一顿狂闪,不管他。
直接点击Install Firmware

点击后会自动从服务器下载固件,如果你卡在这里了,请看上一段。修改DNS。

完成后,飞机图标下方会出现固件版本号,选择你自己需要的,我是从固定翼开始的,所以选择固定翼。然后请等待

二、
刷完固件后,就可以点击连接了,波特率选115200,前面的COM口因人而异,下拉条里面选一个试试就知道了

出现下面这样的类似跳动就证明正在连接了

连接成功

楼主:
此步骤一般来说做一次就可以了,但是建议习惯性的检查飞机的姿态仪是否正确,翻滚飞机,检查飞机姿态是否正确,这个检查很重要。切记

点击“校准加速器”按钮,会出现以下提示:
Plac APM level and press any key
意思为:把飞机水平放置,按空格键
随后会出现以下提示
请按照提示操作

2:Plac APM on its left side and press any key 把飞机左侧垂直向下放置,按空格键

3:Plac APM on its right side and press any key把飞机右侧垂直向下放置,按空格键

4:Plac APM down and press any key 把飞机机头向下垂直放置,按空格键

5:Plac APMup up and press any key 把飞机机头向上垂直放置,按空格键

6:Plac APM on its back and press any key 把飞机反过来向下垂直放置,按空格键

最后显示calibration successful即是校准成功!

楼主:
今天中午完成了第一次自动飞行:

一个小提醒,最好是每次飞行之前都能校正一下水平,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我的第一次自动飞行,飞机就飞出了视线,顿时奔溃,正准备泪奔时,发现飞机又飞回来了,估计是地图漂移。那个心情难以描述。。。。。

飞机丢出去,就开了AUTO,飞机自动压航线,数传还没到货,是地面用USB线写入的飞行计划。感觉还是飞得很稳。尤其是切返航后,飞机在头顶盘旋,那个安逸啊。。。。哈哈

飞机飞之前必须检查的工作!!!!切记切记

一、检查飞机的增稳模式工作是否正确,在各个轴上摆动飞机,看舵面的动作。如果不正确,在遥控器校准的页面进行检查设置。
很简单,飞机往左边滚,就应该是向右打副翼,即右边副翼网上,反之亦然。飞机机头上升,水平尾翼就应该往下,反之亦然。
只有确定了增稳模式没有问题,自动驾驶模式才可能正确,否则就是炸鸡。
二、改变飞机的姿态,如左右横滚,机头上下,看姿态仪展示是否正确,防止水平,姿态仪是否水平了,如果有问题,请校准水平。

三、另,检查飞机的朝向是否正确,改变飞机的朝向,检查飞机的朝向改变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请检查磁罗盘设置页,重新设置好磁罗盘和磁偏角。

四、检查飞行模式,RTL模式必须设置(建议),通过开关切换,在飞行模式页面进行检查,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请自行改变,并一定记得SAVE!!关闭遥控器,看模式是否自动切换到RTL。

楼主:
我的载机是天行者1900,导入了网上下的天行者配置文件,感觉很好飞,不需要调整任何东西。

下载文件:https://ardupilot-mega.googlecode.com/files/skywalker.param

导入方法:

网友:
内容自己买的还在路上,先看看楼主怎么弄得

网友A:
APM哪里有卖的?
我看了淘宝上价格全不一样啊!
配置都不一样
我郁闷!
给个真正的卖家地址谢谢!

网友B:
小心点,总有一天他自己会飞走的。所以我一直不用auto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哪里有卖的?
我看了淘宝上价格全不一样啊!
配置都不一样

我是在AI世纪上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心点,总有一天他自己会飞走的。所以我一直不用auto模式

这是为何呢?

期待详细分析。。。。谢谢

楼主:
数传到位,第一次地面站飞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为何呢?

期待详细分析。。。。谢谢

有句话叫常在河边走......
但是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句话叫常在河边走......
但是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哈哈,确实。

意外随时可能有啊。

看了楼主的帖子,多是APM飞直机的,还请多多指导。

楼主:
把我的载机拿出来晒晒太阳!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确实。

意外随时可能有啊。

加油,兄弟,固定翼加载apm,还要你多积累经验呀

网友:
做个记号。。。

楼主:
电压电流计完全无语。。。。不知道如何设置,所有的说明都说得很简单,

选442,完全没反应,不管怎么使用,数字完全不动。

然后稳了店家,说是要校准
选401,进行校准

数字有变化了,显示了数值,但是推油门,没有任何反应,电池怎么用,这个电压还是没有变化。。。。

彻底奔溃,求指导 啊!!!!

是设置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呢?

楼主:
电压电流计的问题解决了。

感谢AI世纪的售后,感谢坛子上各位热心的模友!

谢谢!
详细请穿越: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id11318142

下一步研究天地飞8设置6模式开关。。。

网友:
apm刚上手不就,学习中

网友:
我也入了apm  学习中

楼主:
地面站软件,通过数传过来的数据,会自动记录LOG文件,用于飞行后的数据分析,便于调整优化。

点击加载记录,选择对应的日志文件,系统默认是按照年月日时分秒的格式记录的。然后可以回放整个飞行过程,下方有速度的倍率可选,进行***播放。

也可以将日志文件输出成KML文件,用谷歌地图打开。

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因为数传的距离是受限的,加上丢包,地面站记录的日志文件可能会不完全或不准确。飞控本身自带的闪存完整的记录了每次飞行的数据,我们可以通过USB线,下载到电脑,然后用地面站软件进行分析。

设置好端口速录后,可以在这里下载记录。只能使用USB线,而且是先连接USB后通电。

有的朋友可能连接后发现没有记录,可能是开关没有打开。

这里是打开日志文件的开关,打开后,记得点击写入飞控板

网友:
留下脚印!!!

网友:
技术贴,顶起!

网友C:
支持土匪兄,我是杰队群内的群友,玩固定翼就参考你的帖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土匪兄,我是杰队群内的群友,玩固定翼就参考你的帖子了

我也是新手。。。。大家一起讨论。。

新人问的问题都很基础,大家多看看文档,多学习,互相之间解答一些很菜鸟的疑问。争取***入门。。。呵呵

我只是把我学习到的东西记录一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OSD的呢?

买了mini osd和空速计,还没有到货。

这段时间家里宝宝肺炎,一直也没时间去折腾。。。。

今天看到的,数传降低空速,可以有效提升数传的传输距离,具体还没有测试,下次再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