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控能遥控别的微型直升机吗?

楼主(2013-12-06):
JRXG7控能遥控飞别的牌子的微型直升机吗?比如V911等

网友A:
V911这类的小四通的集成电路板不具备DMSS信号接收,不能和XG7对频,所以不能用XG7来控制。

网友B:
根据接收板的类型确定是否可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V911这类的小四通的集成电路板不具备DMSS信号接收,不能和XG7对频,所以不能用XG7来控制。

谢谢,那能给推荐一两个机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接收板的类型确定是否可兼容。

我原有个亚拓450飞丢了,现在想先飞个小机子敢飞

网友C:
亚拓的150可以用JR的DMSS的XG系列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亚拓的150可以用JR的DMSS的XG系列遥控器。

太贵

网友:
伟力使用的福斯的2.4G格式,去买个福斯的2.4G高频头把PPM,正极,负极引出到XG7的PPM 正极,负极就行了!

楼主:
难道还要拆我的控吗?我是新手,我不敢。实在没有别的小型机可以遥控的话,那就先用原控凑合吧,再用我的控在模拟器上练习。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