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云台俯仰轴一个很细微的问题,大家都遇到过没?

楼主(2013-12-06):
无刷云台在静止状态下,上电拍摄的视频播放时可以看到上下缓慢的来回浮动,这种情况导致飞行中画面不稳定。 请问谁遇到过这种情况没?如何解决的?   还请师傅们帮分析一下原因和解决方案! 感谢先!

网友A:
极大的可能是中心没调好,就会引起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大的可能是中心没调好,就会引起震荡

重心已调妥当,任意角度都能停住。  而且不是震荡的那种情况,感觉飘浮上下缓慢在动,肉眼几乎看不出来。

网友A:
用的什么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云台?

舵机云台自改无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舵机云台自改无刷的。

云台电机啥规格的?

楼主:
5208 75T电机
12V恒定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电机啥规格的?

5208 75T电机
12V恒定供电

网友A:
检查下姿态传感器安装是否有松动,尤其是DIY级别用的MPU6050,还有不排除传感器发生温漂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姿态传感器安装是否有松动,尤其是DIY级别用的MPU6050,还有不排除传感器发生温漂的可能

传感器是用3M胶固定稳的。

另一个微单云台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单反云台确始终也调不好。也怀疑是温漂的可能,但不知如何解决温漂!

还有就是这情况是在室内相对温度波动很小的情况下。也不知在参数调整中哪一项会影响这个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传感器是用3M胶固定稳的。

另一个微单云台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单反云台确始终也调不好。也怀疑是温漂的 ...

那么再看看电机扭力是否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再看看电机扭力是否够了

扭力足够大的,功率180-255都试过,情况一样。

凡能想到的问题都很细的一项一项的试过,实在没法了,才来请教的。

楼主:
这种情况不知哪一项参数会影响到!?

网友A:
修改P值或者D值,提高P值可以提高回中的灵敏度,D值是姿态改变量的积分值,主要体现的是回中的加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P值或者D值,提高P值可以提高回中的灵敏度,D值是姿态改变量的积分值,主要体现的是回中的加速度

好的,我再试着调一下P D值。

谢谢您抽时间帮忙指点了,实在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再试着调一下P D值。

谢谢您抽时间帮忙指点了,实在感谢!

大家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多交流

又折腾了一晚上,还是那情况。

网友B:
信号线加磁环试试,单反级别的线太长,也没准是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线加磁环试试,单反级别的线太长,也没准是干扰。

好的,谢谢朋友提醒,一会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