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玩多轴的哥哥们都用什么焊锡 焊接动力啊

楼主(2013-12-06):
请问玩多轴的哥哥们都用什么焊锡 焊接动力啊
有铅的还是无铅的 我本人玩多轴要把很多的接头都得换掉 不知道用什么焊锡好 谢谢啦

网友A:
十几块钱的电烙铁不行吗

网友B:
无铅的好,去电子城买好点的几十块一卷够长时间用

网友C:
含银锡丝,焊出来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网友D:
焊丝随便,烙铁功率一定要大

网友E:
其实分别极少, 有钱没地方花又有技术就用银线银焊吧

网友F:
准备点松香 或者焊锡膏 就好焊了 不虚焊 基本就没事。

网友G:
川崎 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