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狗usb出接入了12v电压 现在没法开机

楼主(2013-12-06):
是银狗3  现在不能开机了 请问什么地方有修的吗,或者说有魔友知道这个严重不  是USB出接入的!不是电池处!

淘宝我看了  对方说不能确定!

网友A:
肯定是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烧了……

那这是属于严重情况还是什么情况呢! 我只听到啪叽一声! 就不能开机了

网友:
扔垃圾桶吧

网友:
情况很复杂,后果很严重!

网友:
坏狗出给我吧,我拆开当配件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是属于严重情况还是什么情况呢! 我只听到啪叽一声! 就不能开机了

如果会修就不严重,大多数情况是电路板上有个起保护作用的元件烧了

网友:
我去,你这人也太笨了。哎。。。扔了吧

网友B:
我的黑狗是USB电源正负极接反了,5V就给烧了。楼主注意下吧。如果运气好,换两个电源相关 的IC就行,运气不好,只能全换主板。我的运气就不太好,换主板花了650。另外,不要认为狗的质量不好,电压超一倍多,这是很严重的。

网友C:
我的云台我错接22.2V也没有烧

网友C:
还有图传也接错22.2V,也没有烧

网友:
同样烧过主板的飘过

网友:
这个电压太过了

网友:
我来收尸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图传也接错22.2V,也没有烧

呵呵呵呵呵……以飞越的狗台来说,7805稳压芯片的额定输入电压是5-18V,极限电压是35V,当然烧不了。这么对比有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云台我错接22.2V也没有烧

粗心大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黑狗是USB电源正负极接反了,5V就给烧了。楼主注意下吧。如果运气好,换两个电源相关 的IC就行,运气不 ...

额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