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风火轮F550使用8045桨与1038桨的评测报告。实测报告,假大叔射精了吗?

楼主(2013-12-06):
论坛一直有多种声音,关于大疆F550的套机续航问题,我的F550玩了几个月,至今未炸过一次,小碰都没有,由于现在上了大机架,F550上的设备全部卸下,当练习机,玩暴力,练遥控手感。。。。。。

今天看到论坛有人讨论F550使用什么桨的问题,由于刚收到DUPU换新回来的2个4S 5200MA电池,所以直接充满电出去做测试。。。

先报告今天的天气,风不是很大,微风,阵风也很小。2-3米每秒的风吧。

先说下F550的配置:

大疆F550机架
大疆2212电机
大疆30A电调
大疆8045桨与1038桨都有
大疆NAZA V2飞控
空机架不带电池重量是:1205克、
本次测试用2个全新第一次充电的DUPU 5200MA 4S电,还有2个狮子3S 5200MA电池。

截取了一小段悬停做成视频,大家也可以看视频介绍。

空机重1205克。

带上DUPU 5200MA 4S电池重1760克

使用DUPU 5200MA电池+8045桨,3.6BB机报警下来悬停续航时间是15分31秒

下来电机温度稍高,有小烫。约47-48度。。。可能是因为悬停不暴力飞,DUPU电池回压很小,下来单片是3.55-3.61之间。。。没有回到3.7V。
使用8045桨悬停,很稳很定,不会抖动,操控感觉很好,指哪打哪,随心所欲。。很好操控。

下面是使用DUPU 5200MA 4S电池+1038桨的测试,3.6BB报警下来,悬停时间是17分53秒。

使用1038桨悬停很晃,无风还好,有一点点风飞机就抖,摇摆,而且飞行的时候控制总不能随心所欲,反应慢,下降特别抖,和洗锅差不多。飞起来很没安全感。没有8045那么稳定。估计是桨与桨之间的桨距产生干扰。。。而且电机温度比8045高出约3-4度,超过50度。。

最后因为1038官方说法是用3S电池,大疆技术说3S和4S都可以。。。
我再用3S狮子5200MA电池测试了一下。。。还是使用1038桨。
起飞重量是1610克。。

测试结果是。一样很晃,也很抖,抗风很差,和使用4S电池基本差不多。。

用3S 5200MA电池的续航悬停时间是12分21秒,3.6VBB机报警下来。。但是狮子的电池下来回压很快,下来有3.73单片了。

简单总结一下,F550适合空机玩玩还差不多,带设备航拍只有用8045桨才稳定,而且带上设备,重量在2400克左右,按官方参数是顶峰了,而且下来电机温度比较高,不安全,很危险,负载过大。。。使用1038桨+4S电池带设备续航多点,但是电机温度更热。。。如果是3S+1038,电机温度没那么热,但是续航只有6-7分钟那样。

不过F550这个飞机不是没优点,现在机架越玩越多,越玩越大,自从玩了大飞机,感觉F550就是小玩具了,现在把F550的设备全部拆了,每次飞大飞机之前,都是先飞2个F550起落,完全当玩具飞,暴力+全油门+大幅度航线,拿来练手的极品东西。。。。而且机架简单,维修简单,看样子挺耐炸的,即使炸了也很好修。。。

所以推荐新手练手是很不错的,肚子饿了,吃饭去。。。。

网友:
现成的vison的9443不用。

网友:
这样配的大疆风火轮F550

网友:
同道中人,👍一个。

楼主:
原装大疆东西,不过这个机架用8045桨确实很稳。。。练手玩特技的好东西。。。准备把GPS天下拆了,手动模式玩玩看

网友A:
总结下就是练手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结下就是练手还可以。

练手确实是神物,,机架简单,维修方便,整洁,携带也不难,8045桨,基本上天都是打全杆到处飞。。。

网友B:
有人能测试一下XA650-PRO这个机架航拍配什么浆好吗,我现在用的是1238有果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人能测试一下XA650-PRO这个机架航拍配什么浆好吗,我现在用的是1238有果冻

我的xa650早炸成碎片了。。。呵呵。。

网友C:
新的1038桨的桨尖相比旧的8045和1045都要细且最大桨宽处更靠内,这样虽然能减小转动惯量提高操控灵活性,但是这样也导致了在频繁修正的过程中更容易掉转。还有就是在用同样的电机时,电机带动1038桨的负载比8045大很多,所以即便是相同kv下,8045的桨的转速要比1038桨高不少,由于排气速度高了,反应也更灵活,有助于提高稳定性。还有就是建议你再用旧款的1045桨叶也来测试一下

网友D:
是不是越小疆越稳的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新的1038桨的桨尖相比旧的8045和1045都要细且最大桨宽处更靠内,这样虽然能减小转动惯量提高操控灵活性,但 ...

弱弱的问一下,那如果kv400的电机使用8045桨与1038桨,哪一个会更稳?

网友:
用F450测试电磁环境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的1038桨的桨尖相比旧的8045和1045都要细且最大桨宽处更靠内,这样虽然能减小转动惯量提高操控灵活性,但 ...

好专业的分析啊,学习了。。。。

1045桨据说容易射。。早有想法,但是不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越小疆越稳的意思?

也不是越小越好吧,合适最好,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专业的分析啊,学习了。。。。

1045桨据说容易射。。早有想法,但是不敢用。。。

唉,1045的桨我就射过,不过用放松螺母代替原来的***头且不要拧那么紧的话就没啥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一下,那如果kv400的电机使用8045桨与1038桨,哪一个会更稳?

在正常使用情况下每种KV值都是有其对应规格的桨的,一般400KV都是带15,16寸桨的,没有人会装8寸,10寸桨上去用的,这样转速远远不过,没有什么推力可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正常使用情况下每种KV值都是有其对应规格的桨的,一般400KV都是带15,16寸桨的,没有人会装8寸,10寸桨上 ...

大哥,看你帖子,你也1045射过桨了。。。还叫我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请问下,F550自己配合适,还是上E300合适?我最近想配一套,有点小纠结

F550看你想带什么设备呢。。。E300不知道什么价格。。

网友F:
专业分析,围观学习

网友G:
好贴解答了许多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专业分析,围观学习

客观分析,就是拍视频上传麻烦,要不然可以直播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贴解答了许多疑惑

今天带设备试飞,带飞越狗云台+狗+图传+4S 5000MA电池,起飞重量2300克。。用1038桨依然不稳定,,用8045桨稳定。。飞行到3.6报警约9分钟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今天带设备试飞,带飞越狗云台+狗+图传+4S 5000MA电池,起飞重量2300克。。用1038桨依然不稳定,,用8045 ...

感謝親試造福模友
看來這就是F550的極限了
再多背顆電池就超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謝親試造福模友
看來這就是F550的極限了
再多背顆電池就超重了

多带一个电池估计也长不了什么时间,而且很危险,就这样电机温度都稍高了

网友H:
突然想到,DJI新出的9吋槳不知F550原裝2212能裝不?
上4S不知效果怎麼樣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感謝親試造福模友
看來這就是F550的極限了
再多背顆電池就超重了

你看这个帖子 悬停30多分钟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695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看这个帖子 悬停30多分钟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695

這是F450 四軸機,效率本來就比六軸好
kingwen123大空機也留空17分多,換2216搞不好還會再增加
不過我的F550設備全上了,2212極限大概就是10分上下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這是F450 四軸機,效率本來就比六軸好
kingwen123大空機也留空17分多,換2216搞不好還會再增加
不過我的 ...

为什么四轴的效率比六轴的好?

网友I:
我也新装了一架DJI F550,2216电机1038的桨,定的脚架还没到,实在手痒试飞了一下,顺便试试负重。。。。不是飞机不稳,是操纵太过灵敏,稍微一拨杆就做出很大动作。这是姿态感度太高?还是我应该在遥控器上设置曲线?我用的是说明书推荐感度。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四轴的效率比六轴的好?

以下取自RCTW模友kris000的文章:

滯空能力跟軸距關係不大,但跟軸數成反比(軸數越多滯空能力越差)
因為相同直徑下,軸數越多則槳的覆蓋面積越少,必須消秏更多的電力讓槳轉更快(或更大pitch)來補覆蓋面積的不足

提供您參考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以下取自RCTW模友kris000的文章:

滯空能力跟軸距關係不大,但跟軸數成反比(軸數越多滯空能力越差)

了然,那550跟450比有什么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了然,那550跟450比有什么优势?

我是多軸新手,以下有誤請大神指正

六軸比四軸載重高、更抗風、更穩定、更可靠(配naza六軸少一軸還可安全降落)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新装了一架DJI F550,2216电机1038的桨,定的脚架还没到,实在手痒试飞了一下,顺便试试负重。。。。不 ...

大哥,你这负重太牛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突然想到,DJI新出的9吋槳不知F550原裝2212能裝不?
上4S不知效果怎麼樣

9寸的好像是自紧桨,不适合目前的2212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看这个帖子 悬停30多分钟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695

450留空时间本来就是好,载重和稳定性应该没6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是F450 四軸機,效率本來就比六軸好
kingwen123大空機也留空17分多,換2216搞不好還會再增加
不過我的 ...

我是空机7,带了设备也是10分钟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