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首炸,发图留念

楼主(2013-12-06):
中午第二个电,自检一切正常,起飞后发觉尾感度有点高,落地降低感度2%,再次起飞无法离地,推油门飞机前倾。重新接电后一切正常,练习自旋翻4分钟后突然感觉控制困难,自旋无法修正,改悬停后前后左右摇摆不定,就像用单轴陀螺仪飞无副翼的感觉,努力控制飞机下降高度的过程中发现机体在抖动,然后突然对尾右倾,切熄火落地,侧翻……
易碎舵臂全部断开,DFC拉杆断开,大桨尖损坏,头罩划痕。检查舵机无损,主轴横轴疑似无损,其它部位无撞击摩擦痕迹,预计维修成本150元
回忆之前的飞行经历,有过降落困难的表现,起飞悬停(normal)和结束动作降落之前的悬停(st1)感觉不同,临降落之前飞机会突然出现震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我的3D悬停转速刚好赶上共振点了?而且这个问题是出现在我把3GX移到机身内才出现的,这个安装方式是不是有问题呢?

网友:
表示慰问

网友:
是有些震动啊  而且 有点剧烈····

网友A:
450就是用来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就是用来炸的

难得遇到你呢,哈哈。

网友B:
3GX的问题吗?

网友C:
慰问楼主了,不会是三柱香的问题吧~~~

DFC拉杆黑色塑料头部分,楼主用的也是副厂易碎件?

网友:
唉,节哀吧,我用山鸡也有过这问题

网友D:
叫你换v8不停,我v8至今没出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E:
确实要慰问下

网友F:
头罩可惜了

网友G:
恭喜恭喜啊

网友:
哈哈   我也炸了!

网友:
貌似没啥事!!!

网友:
是不是陀螺仪没装稳,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陀螺仪因为震动导致双面胶开裂,悬停没问题,一切3D立马侧翻

网友:
3GX不好搞。。。

网友:
不敢玩直机的...

网友H:
慰问了,好在炸前见了一眼,换我那玩意试试吧>O<

楼主:
引用 网友C:
慰问楼主了,不会是三柱香的问题吧~~~

DFC拉杆黑色塑料头部分,楼主用的也是副厂易碎件?

DFC拉杆都是原装的,炸机后中间的六角柱连接螺栓断掉,保护拉杆、桨夹和横轴,这次验证了

网友I:
问一下 3gx电脑上显示副翼和升降感度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DFC拉杆都是原装的,炸机后中间的六角柱连接螺栓断掉,保护拉杆、桨夹和横轴,这次验证了

看来原厂的DFC拉杆泻力设计还是到位的!舵机如果用原厂金属拉杆,此次舵机恐怕会很受伤了~~~

大家都说三炷香有问题,看来并非空穴来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3GX的问题吗?

肯定是3GX的问题,但不知道是安装不当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不知道这个震动是从哪里引发的,之前飞了100多起落了,今天突然出现了问题。同一个电池,起飞半分钟后降落,然后就不能起飞了,重新接电后又正常了,4分钟后就抖起来了

网友J:
救救他吧,还能活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问一下 3gx电脑上显示副翼和升降感度是多少?

电脑显示副翼升降感度都是86,旋钮在11点到12点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叫你换v8不停,我v8至今没出过这样的问题。

3GX出问题我不觉得怎样,要是搞个v8还出问题那可就郁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要慰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恭喜恭喜啊

同喜同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头罩可惜了

用三雀划痕修复剂处理了一下,基本上看不出来了

网友:
我的是飞越450+3gx 3.1  反装在主轴下方  副翼十二点方向(感度 110) 升降四点钟方向(感度 200)  这样可正常飞  但是副翼感度旋到一点钟方向(感度 120) 各种航线无问题  但是悬停会偶发左右抽搐

刷了4.0 感觉十字盘控制怪异 又刷了回来  小弟不才  仅供参考

楼主:
我有点怀疑3GX的这种安装方式,这个位置很容易把原本不大的震动放大,还是放在与尾管高度接近的地方稳妥些吧

一开始是安装在肩膀上的

网友K:
LZ你还好,我上周惨炸,尾齿用的富丽的,一个蛙跳扫尾齿,高空飞速自旋,惨炸,炸鸡损失:主轴,横轴,大齿,小齿,尾轴,尾齿,机身侧板,头罩,电调,脚架,大桨,六角柱,半架空机的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慰问了,好在炸前见了一眼,换我那玩意试试吧>O<

下一步打算试试你的GT5,不知道连接的彩虹线是不是通用,如果不合适,还得把你的线拽下来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K:
LZ你还好,我上周惨炸,尾齿用的富丽的,一个蛙跳扫尾齿,高空飞速自旋,惨炸,炸鸡损失:主轴,横轴,大齿 ...

这么惨,一定是带着动力炸机
我这个当时基本上难以控制了,切熄火后触地,损失还算小。尾巴扫齿高度自旋,及时切熄火,自旋会停止,只要当时是正飞状态,即使结结实实敦到地上损失也不会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惨,一定是带着动力炸机
我这个当时基本上难以控制了,切熄火后触地,损失还算小。尾巴扫齿 ...

也切熄火的,就是切晚了,想控制住,结果没成功。

网友L:
看见这个DFC头我就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见这个DFC头我就头大

好像DFC没有传说的那么可怕,当时摇晃着降到2米左右高度开始向右侧翻,打左副翼无效,立刻切熄火,飞机斜斜地回归地球,触地后打了个滚不动了,心里一惊,这下完了。结果除了图上能看到的,其它无损。看来只要空中切断动力,易碎舵臂和六角螺栓能炸开,就不会有太大损失

网友M:
木哦吃过山鸡,碰到这个情况唠火哦,头罩用毛巾蘸牙膏磨一下看看能否修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木哦吃过山鸡,碰到这个情况唠火哦,头罩用毛巾蘸牙膏磨一下看看能否修过来。

三雀汽车划痕修复剂,已经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J:
救救他吧,还能活过来。

飞机已经全部拆散,逐一检查清洁,择日重装

楼主:
全都拆散了,找时间从头再来

网友:
慰问一下

网友:
我帮你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