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天行者1900 自稳模式升降舵反向

楼主(2013-12-06):
如题自稳模式下升降舵是反向的 在参数表里面elevon_reverse 反向不行 请大神赐教

顺便发几张图安装

飞控&布线  请大家找不足

网友:
楼主这个是1880吧

网友:
6个2个字以上

网友:
在校准那 选

楼主:
搞定了  其实每个通道都可以单独取反的  在RC_RV-1……11 把参数表值改为-1或者1就可以了

网友:
遥控器和地面站的反向,两个组合起来肯定能调出来一种既适合手遥又适合增稳的,你这个问题应该就是地面站里面reverse就可以吧,mp和Qgroundcontrol都可以改吧,你用的什么地面站啊

网友(2014-04-04):
LZ机仓内的木板那来的??

网友:
LZ机仓内的木板那搞的?用的什么飞控

网友:
和我的装机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