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全钢 CNC 雕刻机,5040的

楼主(2013-12-06):
新手做全钢 CNC 雕刻机,5040的
图片和视频怎么穿???原来是5iMX 我爱模型的IE浏览器不知道怎么的犯病。。。。转入正题!新手做的全钢雕刻机,5040,丝杆是台湾TBI的, XZ轴是线轨TBI的,Y轴是直径30的光轨,USBCNC控制,57步进,白山驱动,1.5KW水冷主轴,机架45#钢,网上买来切割好的尺寸,自己开孔,累死的说,全重超过一百公斤!上图

用的就是这样的台钻和切割机,都是最便宜的货

贴好 纸,画好线,用定位冲打定位点,然后直接开6MM的孔

这是开30MM的孔的现场,15MM的钢板,开个孔要半小时,充电钻开的,WD-40做冷却润滑剂,用了一瓶才开好四个孔。。。
http://www.tudou.com/v/u29Rme1M9G0/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A:
少尉 不会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尉 不会传图....

发帖少。。。。。。。。那个啥,我的编辑框,除了文字输入,没有任何编辑的地方

网友B:
右边有个高级模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边有个高级模式哦!

能上个图吗,我知道这个论坛发帖是最蛋疼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上个图吗,我知道这个论坛发帖是最蛋疼的事!

自己可以看看,在你的输入框里最右边有一个高级模式,进去了以后就可以把电脑里的图片上传上来了。

网友:
【发帖对应栏目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边有个高级模式哦!

搞定了,是IE浏览器的问题。。。

网友C:
楼主,你自己开孔两端怎么搞平行的呀?新手不懂,买的钢板开孔两边都偏了,装起来会卡主。报废了一堆钢板

网友D:
我也想知道你是用什么开孔的

网友:
高手啊……仰慕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自己开孔两端怎么搞平行的呀?新手不懂,买的钢板开孔两边都偏了,装起来会卡主。报废了一堆钢板

开孔的话,首先,你在钢板上全部贴上白纸,然后划线,要精确点,然后去工具店买一种叫定位冲的玩意!在你画好线的钢板上打定位孔,然后开就可以保证精度我都是用最便宜的台钻开的孔,精度还是很高的!多画几条基准线,方便以后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知道你是用什么开孔的

用的最便宜的台钻加充电钻。。。方法得当,精度依然会很高

网友E:
不懂机械,但口水嗒嗒的

能弱弱的问一句得花多少大洋啊

网友F:
前后材料费一共花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懂机械,但口水嗒嗒的

能弱弱的问一句得花多少大洋啊

差不多7 k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后材料费一共花了多少?

差不多7k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孔的话,首先,你在钢板上全部贴上白纸,然后划线,要精确点,然后去工具店买一种叫定位冲的玩意!在你 ...

没有买到那个定位冲,结果又浪费了一上午时间,眼还是打歪了。

网友G:
羡慕嫉妒啊~~~佩服自己动手做大型机械的人!我也看CNC雕刻心痒痒啊,可惜没地放啊。全钢的架子比较重,动起来会不会不够灵活?
咨询下楼主,如果要自己DIY4060行程的雕刻机,需要哪些主要部件呢?有没整套资料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羡慕嫉妒啊~~~佩服自己动手做大型机械的人!我也看CNC雕刻心痒痒啊,可惜没地放啊。全钢的架子比较重,动起 ...

我是手工画图的,可以加我扣扣一起研究啊,我也是刚接触雕刻机,1229055649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买到那个定位冲,结果又浪费了一上午时间,眼还是打歪了。

在淘宝搜下定位冲,我也是花了好大力气才买到的,你打孔弯的话是不是台钻没调好?还有个小窍门,你把钢板划线的那一面作为安装时候的内面,和另一块拼接的钢板一样,这样的话,你定位孔打的准,即使钻孔弯了,位置还是对的

网友H:
丝杆如何固定? 丝杆和轨之间如何平行?我也买了些小日本的丝杆和方轨,想做一台,但如何固定丝杆不会

因为有些丝杆已经有固定座,但是卧式的,要确定机架长度刚刚好才行。如果没有固定座的则只有轴承,哪轴承如何固定在机架上?你是直接在钢板上打30的孔轴承放进?哪精度如何保证是个问题。

所以象你这样用手钻就解决问题要求是相当的高吧,新手搞不定呀

冷却液可以用一般的机油吧。便宜,哈哈。我 刚用一把0.5元的曲线锯片加机油把一个8MM轴锯断,锯片没损坏,以前锯一个3MM铁丝都把5元一片的锯片锯没齿掉。

终于知道机械加工冷却是相当重要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丝杆如何固定? 丝杆和轨之间如何平行?我也买了些小日本的丝杆和方轨,想做一台,但如何固定丝杆不会

因 ...

没买丝杆固定座 ,太贵,哈哈,直接在钢板上开孔,孔稍微大点,这样就有调的余地,我也是新手啊,慢慢来

网友I:
看样子精度还不错啊,请问楼主连接两块钢板用的那个零件叫什么?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啊

网友I:
还有一个问题啊,楼主用的钢板都是多厚的啊,用多大的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样子精度还不错啊,请问楼主连接两块钢板用的那个零件叫什么?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啊

角件,直接淘宝搜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有一个问题啊,楼主用的钢板都是多厚的啊,用多大的螺丝?

钢板是15的,安装螺丝是M6的

网友:
两块钢板叠起来就不偏了。

网友:
这个不错学习了,你这个打孔方法不错。
我看上了个铸铁的,估计不好用您这个方法打孔,还得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