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装KT机,我发现有个小技巧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楼主(2013-12-06):
第一次做kt,选了根比较粗的铁丝做连杆,但是零件上的洞都太小了,于是我决定舵机臂那里用烧红的铁丝去开洞,尺寸刚刚好。但是同样的方法在
副翼上面可以活动的那个白色小东西就不奏效了。精度太难调,我又不想放弃粗铁丝,小的太软了。尾翼和升降我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弄好,同样是烧红的铁丝捅进去,缺点是铁丝温度降的超快,要是铁丝短的话不牢固,长的话捅不了那么深。

在做副翼的时候灵光一闪,90%的粗铁丝+10%的细铁丝=完美解决方案。

解释;舵机臂可以粗铁丝链接因为容易开孔,另外用粗铁丝即使很长硬度也足够,只需要在粗铁丝最后面的换成细铁丝,加上热熔胶粘贴,这样就方便调精度与安装了。(下面有张图可以解释)

不知道我是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如果有更好的解决方案请留言(不要吐槽我的接受,早一阵退魔直机剩的,另外绿光闪烁好看极了才留下来)

网友A:
10块钱买一个扩孔器吧!这样的话铁丝连接处是软肋!特别是你这类3D练习机为了这么点小东西炸了后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块钱买一个扩孔器吧!这样的话铁丝连接处是软肋!特别是你这类3D练习机为了这么点小东西炸了后悔啊!

这东西是有的,但是打孔太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东西是有的,但是打孔太慢了

如果你把舵角这么小的零件拿在手上当然慢啦!找快木头!中间开个小孔把舵角用里压在木头上在去扩这样就很快了!
还有你好象是用热融胶吧!那东西很奇怪!在EPP和铁丝上强度很差!一般我是在KT扳和EPO材料上才用一点点!热融胶还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比一般的胶水重!一根胶条一般是8克重!室内的小飞机不建议使用这个胶!

网友:
顶起!!!技术贴,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把舵角这么小的零件拿在手上当然慢啦!找快木头!中间开个小孔把舵角用里压在木头上在去扩这样就很 ...

800展翼的500G,60油门吊机。可以不?

网友B:
这个东西你还是加电线绕,冬天一冷你就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你还是加电线绕,冬天一冷你就哭吧

哪个啊,锡条还是热熔胶?

网友C:
比较常用的办法是用碳纤维杆做连杆,两头用棉线把钢丝绑在碳杆上,点一点502强度就完全够了

网友:
既然是第一次 就别哔哔了

网友:
大哥  这个貌似不叫KT

网友D:
这是一件EPP 3D机。舵机摇臂和舵角用铁丝加热烧洞,其实并不易掌握。空洞小了,连杆穿不过去;稍大一点,就会有虚位旷量,虚位会影响飞行的操控精度。
因为做的多了,逐步发现还是要使用钻头最靠谱。我用***钻,准备了一套小钻头。从0.5mm、0.7mm、1mm、1.2mm、1.5mm到8mm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一件EPP 3D机。舵机摇臂和舵角用铁丝加热烧洞,其实并不易掌握。空洞小了,连杆穿不过去;稍大一点,就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常用的办法是用碳纤维杆做连杆,两头用棉线把钢丝绑在碳杆上,点一点502强度就完全够了

恩,举一反三,我可以理解为中间强调强度,两头方便+精度吗?

网友:
舵机和舵角中间再加一个舵角1———+———1

网友E:
KT? 这是EPP的啊

网友:
大哥  这是epp f3p飞机  你这样装机重了  飞时全部变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举一反三,我可以理解为中间强调强度,两头方便+精度吗?

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也可以全部用细钢丝,隔一段就拿支架支撑着

网友:
直接用碳杆加***调节器,几块钱。

网友:
快su还屏蔽啊。。。

网友:
我用细铜线绕在电焊头上,来打洞

楼主:
引用 网友E:
KT? 这是EPP的啊

我就说我是新手嘛·····现在知道了,谢过

网友:
我也是飞机这种EPP板机,入门中,顶

网友:
第一次就玩这种飞机?    牛  实在牛

网友:
帮顶,我也是玩电直,现在固定翼也玩了

网友:
我用的是螺丝刀,很快的转几下就行

网友:
潜水学习,灌水积分。

网友:
楼主,这看着貌似EPP啊?

网友:
很细致的制作过程.

网友:
建议减重。。。。。热熔胶、尾轮组建

网友F:
这飞机我的装完了起飞重量也就两百多克,你那个500克也太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飞机我的装完了起飞重量也就两百多克,你那个500克也太重了吧

新手、新手

网友:
我来只是想告诉大家一声  Y线连两不同的舵机 可能不兼容抖舵

网友G:
看了半天没看懂

网友(2014-04-08):
新手上路 谁教教我啊

网友H:
看到过用空心碳杆加细钢丝的类似方案,小段钢丝上绕点线,插入碳管后滴502固定,应该更优化.推荐给喜欢折腾的模友.
我是一律用原配钢丝的,哈哈.

网友I(2014-07-11):
wo ye 我也是没有看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