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舵机的具体详细步骤

楼主(2013-12-06):
请教一下老模友,为什么我每次更换舵机后,或者换了舵机齿后,将飞机对频后,再扣上舵机臂,舵机臂总是和舵机不是垂直的,或多或少会斜一些。
请教 一下摸友具体步骤事怎样的?听说在遥控上调,但是我一个遥控控制多架飞机,在遥控上调了后,会影响其他飞机吗?
谢谢模友,尽可能详细点,再次感谢~

网友A:
单轴调控的微调 3轴调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轴调控的微调 3轴调陀螺仪

微调调好后,下次开控后对频后又返回之前的倾斜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调调好后,下次开控后对频后又返回之前的倾斜度了

有副翼还是无副翼?

网友:
换了舵机之后,重新调一下吧

网友:
经典的教程

网友B:
第一、 一个遥控控制多架飞机,在遥控上调了数据后,不会影响其他飞机。因为每架飞机都应是一组独立的数据(包括你飞行时随时拨动微调调整的数据)但一定要经过设置和存储。每次飞行,首先要选择对应的飞机。
第二、换舵机时,先在遥控器上把舵机偏转数据清零,再用遥控器或舵机调试器设定舵机中位点。上舵机臂后由于因为齿位的问题会稍有偏差,再用遥控器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 一个遥控控制多架飞机,在遥控上调了数据后,不会影响其他飞机。因为每架飞机都应是一组独立的数据( ...

老师,谢谢你,还有一点不明白一、如何具体用遥控器设置舵机中立点?
二、扣上舵机臂,在用遥控器微调,是调螺距吗?这样调的话几个舵机臂会同时向上或向下,但事实上几个舵机臂可能有个垂直,有的扫尾斜一点,有的斜的多点。如何分别对各个舵机进行调整呢,谢谢老师~

网友:
因为舵臂的制造的问题,具体是开模的还是机加工的我也不懂。。。反正,安装到舵机上时多多少少会跟上一个舵臂有那么些偏差(或者叫这种现象为,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一对舵臂),所以会出现舵臂安装上怎么扭怎么安都不能和舵机垂直的现象。这个时候就要动用三轴调试软件里面的舵机微调,单独调整这个舵臂,来达到舵臂水平于地面(垂直于舵机本身)。

网友:
楼上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