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会修稳压器的吗?

楼主(2013-12-06):
各位大哥,我这儿有一台30千瓦单相的稳压器,里面有四个环形变压器,其中两只顶部有碳刷,由
电机
带着来回转动。里面还有两块线路板,上面有LM324和一些三极管、电容。上次有一个朋友不慎接到380伏,烧了。请问,有没有谁会修理,将不胜感激。如果需要照片,我将上传。

网友A:
根据你说的故障起因,通过网上三言两语就帮你修好的可能性极小,这种稳压器说白了就是一个自动调压器,响应时间很长,对于稳压来说没什么实际意义,但对电网电压不足的用户来说还是可用的,如果电网电压不是长期偏低或是偏高,用不用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