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新款双推与SPEDIX尾波箱

楼主(2013-12-06):
咨询,SPX尾波箱可以装亚拓新款双推吗?

网友:
你问问卖家啊。

网友:
必须不能 安装架长度不一样

网友A:
这个尾波是给LOGO做的

网友:
别逗了 图上都写了tex500改装件 单推一定可以装 双推不确定

网友:
改啥啊,轴传也费不了多少钱!越改越费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尾波是给LOGO做的

logo是银色一体的。。。。

网友B:
右边那个图的双推结构型号是什么呀。我只能找到整个的尾波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边那个图的双推结构型号是什么呀。我只能找到整个的尾波箱

亚拓500尾控制组 H50189

网友:
貌似不行,你看伸出来的黑色固定臂,一长一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拓500尾控制组 H50189

哇小贵啊。不过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