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用artcam的高手可以帮一下忙么,真心遇到恼火的问题了

楼主(2013-12-06):
这是小弟第一次发帖,如有一些2b的地方还请论坛里的高人多多包涵哦,是这样的,小弟在8月份的时候diy了一台雕刻机,是用来啃铝合金板子用的,有时候要用他来做一些滑轮,但是发现artcam刀具里没有t型铣刀这样的刀具,不知道怎么绘制加工刀路。先上图一张,小弟要做的滑***概是这样的,就是中间的槽是硬伤

楼主:
咋有地方打了星星?

楼主:
目前手里有一把4mm厚14mm直径的t型铣刀,对付的是6mm的铝板,先用6mm铣刀铣出周围5mm的深的槽然后放t刀进去,就这里小弟就卡壳了,不知道咋绘制刀路,还请各位好心的高手帮小弟解决一下,先谢过。

网友A:
这适合车床加工吧

网友B:
告诉尺寸,手写G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适合车床加工吧

还有那种不规则的轮子呢,车床只能搞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告诉尺寸,手写G代码

这种怎么搞呢?

网友C:
很明显,ARTCAM的加工策略完成不了你的加工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ARTCAM的加工策略完成不了你的加工要求

换成精雕可以么?大侠?

楼主:
没人?自己顶一下再说。

网友:
当成普通刀就行了,然后手工修改下G代码,把下刀位置和抬刀位置改一下就ok

网友:
可以试试按工件的轮廓沿矢量加工,然后手编下进刀的方式

网友:
上图,我用mastercam帮你出g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