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更新)“造福模友 效率测试”之二------探秘共轴双桨

楼主(2013-12-06):
1)47楼有更新
2)91 92楼有更新
3)149 151楼有更新

最近“Y6” “ X8”   “ 共轴双桨双桨” 等词在本论坛比较热,因此我已将测试的范围涉及于此;

我的测试平台及各种配置请参见前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1144&extra=page%3D1

上贴中,关于测试的局限性,我已反复申明,希望不要拍砖!

这里测试的“ 共轴双桨双桨” 于实际飞行器上的模型会有所不同,我用的是相同的油门加载两个电调上,
而实际飞行中是由飞控给出不同油门给上下两个电机,油门大小取决于飞机抑制自旋的需求;

好了,上图, 一些测试场景照:

4225+1245 桨间距 9cm

4010+1755 桨间距 13cm

4010+1755&1655 桨间距 13cm(不同组合)
1755+1755

1755+1655

1655+1755

4010 1755  桨间距 21.5cm

亮出测试结果,先看看共轴双桨和单桨的对比(模友最关心的问题):

4225+1245桨

4010+1755桨

从以上两种情况来看,
1/ 共轴双桨的效率确实要比两个电机平铺要小,对于4225+1245来说效率只有77-81%;对4010+1755 为82%左右;总的来说大致为80%左右,换句话说,共轴双桨只相当于平铺的1.6个电机的效率。
2/ 相同输入功率情况下,共轴双桨与单电机效率相当;这不应该啊? 照理说应有15%左右的效率提升(俄罗斯的几款直升飞机是这样的),可能是我测试的功率不够高,静态功率影响了?

边咳边写帖子,老婆骂人了,明天再续!!

网友:
感谢 等了好久了

网友:
楼主注意身体哈~然后把后面数据也放出来

网友A:
感谢楼主细致的工作,很仔细并很周到
看来共轴双桨不好做,怪不得国内搞这个的最后都熄火了。
也许就是效率低些,也许是其中有些名堂我们还没搞透。
我一开始做这个的初衷是便携,稳定,效率低些也无所谓,但做了几个机子没发现效率低多少,我的运气好?
国外几只出名的航拍队到中国都是X8,可能还是便携和稳定的要求吧
看来我的H8之路还要走下去

网友:
我认为:你这种“共轴”并非真正的“共轴”,电机对于相同的PWM信号响应是不一致的。但是这种响应的差异又不大,于是造成共振,降低了效率。

网友B:
请楼主试试同轴双电机双桨同向旋转的效果,因为我是用四轴飞控y线控制上下两个电机,必须同向,谢谢。

网友:
直升飞机用双桨,相当于加大了桨,跟我们用低kv带大桨一样的道理,当然效率会提升,但是跟我们双电机带双桨完全不是一回事,这样理解你就很容易懂了。

网友:
一般很多人想想,都觉得效率会降低,,但是相对于推力和机架重量比就不一定了,因为很多人都实践测试过,三轴由于机架重量变轻后,很多人的Y6,Y4等效率反而有小幅度提升,,我的Y4也一样,,所以真正用到实践上去,还是需要跟机架的重量去衡量,,,不过楼主的精神却是值得称赞,我很佩服你,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试试同轴双电机双桨同向旋转的效果,因为我是用四轴飞控y线控制上下两个电机,必须同向,谢谢。

为啥必须同向?反一下很简单

楼主:
好的,不过能告诉我电机Kv 和桨就更好了,有条件的话,尽可能靠近你的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必须同向?反一下很简单

跟你讲不明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不过能告诉我电机Kv 和桨就更好了,有条件的话,尽可能靠近你的配置

谢谢楼主,无所谓电机和桨,跟你上面一样的测试方法就行,只是上下两个桨同向旋转就行。谢谢。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8091这个帖子里面就是用的不能支持八轴的零度s4飞控,四轴X模式,y线给上下两个电调,同向旋转。

网友C:
楼主的工作细致认真,值得后生学习。
但是后生认为,这个结构设计很多知识,需要严密的理论计算,这样的实验实际上是从数据中得公式,或者摸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细致的工作,很仔细并很周到
看来共轴双桨不好做,怪不得国内搞这个的最后都熄火了。
也许就是效 ...

支持你! 走自己的路让别个去研究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工作细致认真,值得后生学习。
但是后生认为,这个结构设计很多知识,需要严密的理论计算,这样的实 ...

其实科学中很多东西是没有现成公式的 ,所以在工程上 尤其是复杂的情况 比如空气动力学有很多经验公式,所谓经验公式就是从 大量 实验数据基础上回归因子最终总结的公式。楼主这样的试验还是值鼓励的 ,也有一定得参考价值

网友:
技术帖,必须顶起来,工作细致,设备及环境也都很整洁明快,顶你!

网友:
支持动手实践。。。。。。

网友:
楼主啊!我必须顶你! 这样的实验很有价值。数据说明一切啊。
楼主是否也考虑试试上大下小桨的搭配? 有说法这样可以减少效率损失。

网友D:
关于楼主说的功率理应提升15%,我个人有个看法,功率提升15%,是基于单桨带尾旋翼直升机的,普通直升机由于采用尾旋翼,发动机功率约有10~25%输出给尾旋翼,使用共轴双桨以后,减小了尾旋翼的功率损耗,对比单旋翼而言,相同输出功率升力提升了,而不是说单电机单桨和双电机双桨有15%的提升,在空气动力学来说,桨叶在高速的下洗气流里,要达到相同的升力,转速需要更快才能造成上下压力差从而提供升力,多轴不是涵道,他是靠叶片上侧与下侧压力差来提供升力的,涵道则是靠推出气体的质量

网友E:
小心老婆削你

网友:
支持楼主!只是这个1755我用了感觉不太好

网友:
本人做了个异形机架,也是x8四轴。组装完成还没试飞。也等你的测试。看看什么效率高点。上下桨是涡轮增压原理吧。我觉得距离远了不好。感觉应该在载重方面高一些,安全一些。抗风一些。留空时间正常应该短一些。剧烈运动稳定一些。只是感觉,呵呵。期待你的测试。

网友:
上下桨重叠是肯定会降低效率的,只是用在多轴上可以减小体积重量,便于折叠携带,还是值得的。

网友:
非常支持楼主的系列实验;民间的多轴已经跃升到了研究的层面;鼎力支持;希望老高也加入进来。

网友:
30%的效率损失应该在合理范围之内,一般采用这种结构 主要是为了便携和减重,同样配置 y6的架子比x6要轻很多,这是个减重跟降效率两个量之间的平衡问题。找到了平衡点,同样配置的续航反而会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细致的工作,很仔细并很周到
看来共轴双桨不好做,怪不得国内搞这个的最后都熄火了。
也许就是效 ...

老高说的有道理,Y6 X8 H8等机型的有很多的优势,综合考虑我还是不太倾向平铺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工作细致认真,值得后生学习。
但是后生认为,这个结构设计很多知识,需要严密的理论计算,这样的实 ...

支持,实践--理论--实践--理论--实践。。。。。。咱们模友才有长足提高!

网友A:
如果同轴双桨效率是平铺双桨的80%,也是很好的结果了。
1、假设楼主的实验是理想状态,那在浆尺寸相同的情况下,平铺8轴的结构重量远大于X8结构;
2、平铺8轴的浆尖距不可能拉开,否则在结构上的重量增加更多,这部分也会有效率的损失。
因此我觉得楼主的实验还是很有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楼主说的功率理应提升15%,我个人有个看法,功率提升15%,是基于单桨带尾旋翼直升机的,普通直升机由于 ...

有道理,我突然忘了普通直机尾翼功率损失这事了,呵呵!
如此说来,我的测试结果基本体现事实,严格从测试曲线看来 双电机共轴情况 和单电机情况相比 略微效率差一点点,应该是损失在多克服一个电机的静态阻力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心老婆削你

呵呵,多削削就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同轴双桨效率是平铺双桨的80%,也是很好的结果了。
1、假设楼主的实验是理想状态,那在浆尺寸相同的情 ...

老高,早啊,睡不着?

网友:
平铺8轴的轴距(相当于一个圆的直径)应该是这样的:(浆长度x25.4x8+浆间距x7)/3.14;
而X8结构的轴距(相当于正方形的对角线)应该是这样的:(浆长度x25.4+浆间距)x1.41
同样13寸的浆,在浆尖距都为100mm的情况下,X8轴距为600,而米8为1000;
因此米8结构只能牺牲浆间距来压缩机架重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高,早啊,睡不着?

在滨城,昨晚酒喝多了,今早7点半要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