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用微单

楼主(2013-12-06):
各位前辈,请教一问题,微单,价格在5000元以内,用啥牌子适合进行“高速摄影”创作……

网友A:
可以用SONY的 nex5

网友:
请问三星的NX1000 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SONY的 nex5

据传,SONY的 NEX-5N,已经停产了!

网友B:
鉴于你提到了高速摄影工作,那么说句实话,5000元内的微单还真没有能支持全高清格式高速摄影的。
如果可以接受画面一定程度的变形,可以使用黑狗3+用720P拍高速摄影。
应该也有其他型号的微单可以破解降低分辨率升格帧率,但微单全高清格式下最高也就是30帧/秒。
高速摄影的话满满的都是拖影

网友:
土豪,想想掉下来什么都没了,不心疼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鉴于你提到了高速摄影工作,那么说句实话,5000元内的微单还真没有能支持全高清格式高速摄影的。
如果 ...

谢谢你的耐心、专业回复!看来,除了加大投入,无二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传,SONY的 NEX-5N,已经停产了!

买二手的

网友:
不知道5R可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耐心、专业回复!看来,除了加大投入,无二法!

航拍很烧钱,入行需谨慎。当然如果只是娱乐,很多拍摄用狗3都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