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Z-24用DIY的DSM2高频头玩MCPX

楼主(2013-12-06):
    用上了mz-24,尽管爽,但无法继续操我的mcpx。以前用T8FG的时候为了玩mcpx按照C2PO的帖子DIY了一个DSM2高频头,现在换了遥控后本以为直接插遥控上就能用,结果发现有些问题,要么就是对频失败,要么就是飞起来十字盘跑偏。于是花了几天时间分析原因,经过不懈的努力,对C2PO的程序作了稍微的修改。终于成功搞定了MZ-24上能用的DSM2高频头。
    元件清单:
    Arduino pro mini 3.3v 8Mhz 板一个
    ASM1117 3.3V 稳压芯片
    一个发光二极管
    两个开关
    一个470欧姆电阻和一个560uf的电容
    一个DX4E或者DX5E高频头
    以及一些线头和一小块洞洞板。
    这个就是DX5E高频头,用DX4E的也可以。

    下面是电路图:

    一下几张是C2PO的图片,借鉴一下,大家也可以根据这个图片看管脚的对应。

    MZ-24上需要做如下设置:
    BASE->TX CTL里面要选择PPM16;

    BASE->out.Swap需要修改对外的通道顺序

    BASE->EPA要相应的减少副翼,升降和螺距的行程量

    BASE->Reverse里面保持原样

    FUNCTION->trainner里面选择DSC-S,也就是玩模拟器的设置方法

这是我做出来的东东,找不到合适的盒子,感觉特丑,等以后找到外壳再搬家。

  用法:
    先接通mcpx电源,等电源灯闪烁。然后按住高频头的BIND开关通电,蓝灯会开始闪。蓝灯闪说明在开始对频,如果正常的话大约几秒后就能对上频。
    如果高频头没有接收到PPM信号会蓝灯慢闪。
  下面是程序代码:
//dsm2_mz_24.pde
#include "WProgram.h"
#include <avr/interrupt.h>
typedef enum {
    NULL_ST = -1, NOT_SYNCHED, ACQUIRING, READY, FAILSAFE
} State_t;
#define PRESCALE       0x42
#define TICKS_PER_uS   1
#define MAX_CHANNELS   8
#define MIN_IN_PULSE  (750 * TICKS_PER_uS)
#define MAX_IN_PULSE  (2250 * TICKS_PER_uS)
#define SYNC_GAP_LEN  (5000 * TICKS_PER_uS)
#define VALID_FRAMES   10
#define BIND_TIME      10000
#define BINDinterval   50
#define ERRORinterval  250
#define DSM2_CHANNELS  6
// "Pro mini" pinout
#define BINDING_PIN    2
#define BINDING_LED    5
#define FLASH_LED      10
#define PPM_PIN        8
static int Pulses[MAX_CHANNELS + 1];
static int Failsafe[MAX_CHANNELS + 1];
static byte ChannelNum;
static byte ChannelCnt;
static State_t State;
static byte stateCount;
volatile long ICR1Cn;
static byte DSM2_Header[2];
static byte DSM2_Channel[DSM2_CHANNELS*2] = {0x00,0xAA,0x05,0xFF,0x09,0xFF,0x0D,0xFF,0x13,0x54,0x14,0xAA};
static byte DSM2_Sent = 0;
static byte ChanIndex[] = {3,1,2,4,5,6,7,8};    //PPM to DSM2 Channel Mapping Table
static byte PPMwaitCount;
static int pulse;
long previousMillis = 0;
long ERRORpreviousMillis = 0;
long interval = 500;
byte DisFlash = LOW;
int LEDbrightness = 100;
int LEDfadeAmount = 5;
/* ---------- ---------- ---------- Sync ---------- ---------- ---------- */
static void processSync() {
  if(State == READY) {
    if( ChannelNum != ChannelCnt)
    {
      State = FAILSAFE;
    }
  }
  else {
    if(State == NOT_SYNCHED) {
      State = ACQUIRING;
      stateCount = 0;
    } else {
      if( State == ACQUIRING) {
        if(++stateCount > VALID_FRAMES) {
          State = READY;
          ChannelCnt = ChannelNum;
        }
      } else
        if( State == FAILSAFE) {
          if(ChannelNum == ChannelCnt)
          {
           State = READY;
          }
        }
    }
  }
  ChannelNum = 0;
}
/* ---------- ---------- ---------- Interrupt Handerling---------- ---------- ---------- */
ISR(TIMER1_OVF_vect) {
  if(State == READY) {
    State = FAILSAFE;
    ChannelNum = 0;
  }
}
ISR(TIMER1_CAPT_vect) {
  ICR1Cn = ICR1;
  TCNT1 = 0X00;
  if(ICR1Cn >= SYNC_GAP_LEN)
  {
    processSync();
  }
  else
    if(ChannelNum < MAX_CHANNELS) {
      if((ICR1Cn >= MIN_IN_PULSE) && (ICR1Cn <= MAX_IN_PULSE))
        Pulses[++ChannelNum] = ICR1Cn / TICKS_PER_uS;
      else
        if(State == READY) {
          State = FAILSAFE;
          ChannelNum = 0;
        }
    }
}
/* ---------- ---------- ---------- PPM Class ---------- ---------- ---------- */
class PPM_Decode {
public:
  PPM_Decode() {                            // Constructor
  }

  void begin() {
    pinMode(8, INPUT);
    ChannelNum = 0;
    State = NOT_SYNCHED;
    TIMSK1 = 0x21;
    TCCR1A = 0x00;
    TCCR1B = PRESCALE;

    for(byte ch = 1; ch <= MAX_CHANNELS; ch++) {
      Failsafe[ch] = Pulses[ch] = 1500;
    }
    Failsafe[3] = Pulses[3] = 1100;
  }

  void stop() {
    State   = NOT_SYNCHED;
    TIMSK1 = 0x00;
    TCCR1A = 0x00;
    TCCR1B = 0x00;
  }
  State_t getState() {
    return State;
  }
  byte getChannelCnt() {
    return ChannelCnt;
  }
  void  setFailsafe(byte ch, int value) {
    if((ch > 0) && (ch <= MAX_CHANNELS))
      Failsafe[ch] = value;
  }
  void  setFailsafe() {
    if(State == READY)
      for(byte ch = 1; ch <= MAX_CHANNELS; ch++)
        Failsafe[ch] = Pulses[ch];
  }
  int getChannelData(uint8_t channel) {
    int result = 0;
    if(channel <= MAX_CHANNELS)  {
      if((State == FAILSAFE) && (Failsafe[channel] > 0 ))
        result = Failsafe[channel];
      else
        if((State == READY) || (State == FAILSAFE)) {
          cli();
          result = Pulses[channel];
          sei();
        }
    }
    return result;
  }
};
PPM_Decode Receiver = PPM_Decode();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25000);
  pinMode(BINDING_PIN, INPUT);
  digitalWrite(BINDING_PIN, HIGH);
  pinMode(BINDING_LED, OUTPUT);
  digitalWrite(PPM_PIN, HIGH);
  DSM2_Header[0] = 0;
  DSM2_Header[1] = 0;

  if(digitalRead(BINDING_PIN) == LOW) {
    digitalWrite(BINDING_LED, HIGH);
    BindDSM2();
  }
  digitalWrite(BINDING_LED,LOW);
  Receiver.begin();
  PPMwaitCount = 30;
  while(Receiver.getState() != READY && PPMwaitCount-- > 0)
  delay(100);
}
void loop() {
  if(Receiver.getState() == READY || Receiver.getState() == FAILSAFE) {
    if(ChannelNum == 0 || ChannelNum == ChannelCnt) {
      if(DSM2_Sent == 0) {
        for (byte i=0; i<DSM2_CHANNELS; i++) {
          pulse = Receiver.getChannelData(ChanIndex) - 980;
          pulse = constrain(pulse, 0, 0x3FF);
          DSM2_Channel[i*2]   = (byte)(i<<2) | highByte(pulse);
          DSM2_Channel[i*2+1] = lowByte(pulse);
        }
        sendDSM2();
        DSM2_Sent = 1;
      } else {
        if(Receiver.getState() == FAILSAFE) {
          delay(20);
          DSM2_Sent = 0;
        }
      }
    } else {
      if(ChannelNum == 1)
        DSM2_Sent = 0;
    }
  }

if (State == READY){
  digitalWrite(BINDING_LED,HIGH);
}else{
    unsigned long currentMillis = millis();
    if(currentMillis - ERRORpreviousMillis >= ERRORinterval)
    {
       ERRORpreviousMillis = millis();
       if(DisFlash == LOW)
       {
         digitalWrite(BINDING_LED,LOW);  // PPM TX LED
         DisFlash = HIGH;
       }
       else
       {
         digitalWrite(BINDING_LED,HIGH);  // PPM TX LED
         DisFlash = LOW;
       }
    }
}
}

void sendDSM2() {
    Serial.write(DSM2_Header, 2);
    Serial.write(DSM2_Channel, DSM2_CHANNELS*2);
}
void BindDSM2(){
  delay (250);
  DSM2_Header[0] = 0x80;
  unsigned long currentMillis = BIND_TIME + millis();
  while(currentMillis > millis()){
    unsigned long currentMillis = millis();
    if(currentMillis - previousMillis > BINDinterval)
    {
       previousMillis = currentMillis;
       if (DisFlash == LOW)
       {
          digitalWrite(BINDING_LED,LOW);
          DisFlash = HIGH;
        }
        else
        {
           digitalWrite(BINDING_LED,HIGH);
           DisFlash = LOW;
         }
    }
    sendDSM2();
    delay(20);
  }
  DSM2_Header[0] = 0;
  digitalWrite(BINDING_LED, LOW);
}

网友:
顶  下次给你2个DX10T高频头玩玩

网友:
好像很牛逼的样子,你知道得太多了

网友:
xu老师的MZ不是出嫁了么

网友:
看着很复杂,做完电路,开始编程序,然后是改遥控。楼主技术男

网友:
整部了 楼主你干哈的

网友A:
头文件呢??

网友:
火钳刘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文件呢??

我用ARDUINO 0023版本,不需要,直接新建下载就行。

楼主:
目前使用的3.3v稳压芯片用1S供电不稳妥,当电池电压低于3.8V之后输出就完蛋了。
输出低于3V高频头完全罢工,好烦。
换个RT9193T试试。

网友:
擦,高手在民间啊,牛逼

网友:
虽然不知道你这个老家伙说的什么,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比较牛 硬件我会做 程序还不会 是用的阿德伟诺吧

网友B:
徐神老师,MZ24是不是24个通道?

网友C:
你是老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老餘?

他正是传说中的老除

网友:
不懂,看起来很利害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徐神老师,MZ24是不是24个通道?

12通+回传=24

网友:
你知道得太多了!!

网友:
这个高度关注+高度学习了。感谢LZ分享资料!~~DIY精神值得鼓励!

网友:
大师,很厉害啊~!佩服。。。

楼主:
更换了新的3.3V稳压,RT9193-33,可以保证压差在0.5都可以稳定供电,不过为了防止过放,设定到3.6V关停输出。

这个就是替换的稳压部分,芯片太小了,焊起来太费劲,毕竟不是专业人士。
下面是更换了外壳后和MZ-24的对接

供电采用两种方式,既可以用1S单独供电,也可以通过MZ-24的回传接口取电。

网友(2014-03-11):
楼主你好,很佩服你的强大,不知道在哪能找到DSM2高频头的资料呀,我也想用单片机去控制它,但是没有资料。如果方便,麻烦给我一份,谢谢 787133966@qq.com

网友:
表示不懂

网友(2014-04-13):
不明觉厉

网友:
火钳刘明!!!!!!

网友:
请问c2po原帖子还有吗?完整固件在那里下载

网友(2014-07-15):
这个牛!不顶不行,不懂编程,这辈子都无缘了~~

网友(2014-09-04):
楼主请教问题

网友:
徐老大找我?啥事?

网友(2014-11-30):
楼主很厉害,我想请教一下,dsm 对频的协议。网上我就是没有找到对频的协议。谢谢

网友:
dx5e的高频头距离能达到多远
有单独的模块卖吗

网友(2015-02-15):
看了一遍lz的代码,貌似没看到dsm2编码的地方,所以是否意味着dsm2的编码是在高频头里完成的?我想用nRF24L01 2.4g发射模块试试lz的方法是否可行。

网友(2015-03-20):
不错,下来测试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pulse = Receiver.getChannelData(ChanIndex) - 980;
这句是不是少了点什么?
pulse = Receiver.getChannelData(ChanIndex【i】) - 980;

楼主:
引用 网友D:
pulse = Receiver.getChannelData(ChanIndex) - 980;
这句是不是少了点什么?
pulse = Receiver.getCha ...

的确是这样的:
pulse = Receiver.getChannelData(ChanIndex) - 980

网友(2015-06-20):
pulse = Receiver.getChannelData(ChanIndex) - 980
???
咋办,求指导,谢谢

网友:
求看头文件

网友(2015-08-09):
赞一个技术

网友E:
pulse = Receiver.getChannelData(ChanIndex) - 980

始终提示这句有问题啊,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pulse = Receiver.getChannelData(ChanIndex) - 980

始终提示这句有问题啊,求解

对不起,应该是编辑的时候出现了问题,误删除了序号,正确是:
pulse = Receiver.getChannelData(ChanIndex【i】) - 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