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设备和安装

楼主(2013-12-07):
本人固定翼老手,函道机高手。但还没接触过FPV,求教最基本的fpv设备是哪些,只要求能实现fpv.如何安装和供电?

网友:
图传,摄像头就能算FPV了,再要就是增程,飞控,OSD,数传,地面站,狗,云台,AAT。没飞控的动力电源可以分出来给图传供电,最好还是单独供电。嗯,回答完毕,楼下补充。

网友:
fpv设备就是裝一個攝像頭在一架飛行物,用 5.8G 图傳...傳回地面視頻电視

网友A:
楼主是想固定翼FPV还是多轴FP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想固定翼FPV还是多轴FPV?

打算飞固定翼,请问图传一般怎么选择频率。我打该也就飞500米左右距离就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飞固定翼,请问图传一般怎么选择频率。我打该也就飞500米左右距离就够了

今天500米
明天1000米
預好不點的 1.2g

网友:
都是折腾   这位前辈   要看你今后的发展方向 是准备 好好玩 FPV还是 就一时喜欢 这个很重要    就关系到 买设备的问题了     如果就是一时喜欢 想玩玩最便宜的 怎么玩都行  但是如果想好好玩 最好设备一步到位比较好 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奇的航模固定翼远程FPV飞行

好全面啊~

网友:
支持高手虚心请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打算飞固定翼,请问图传一般怎么选择频率。我打该也就飞500米左右距离就够了

不要考虑500米,FPV固定翼500米不实际的,考虑10公里的事情,设备差价不大的了,买都买了,就不要后面二次投资了。5.8g 2000mw图传,外加平板天线,遥控器加功放。
前辈考虑什么机载?我这2天也在准备入8轴和固定翼FPV,设备都有了,就是还没找到合适的机载。
固定翼考虑:天行者1900,可是这机我手头有一个,装机不好稍微出差错就没办法飞了,现在对这个机比较怕,天捷力死胖子?天行者X8飞翼(坑爹的贵,直接PASS)。

网友(2014-02-15):
学习使人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奇的航模固定翼远程FPV飞行

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要考虑500米,FPV固定翼500米不实际的,考虑10公里的事情,设备差价不大的了,买都买了,就不要后面二 ...

板机f22可以做载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机f22可以做载机吗?

其实绝大部分飞机都能用来FPV的,我刚开始时曾经用3D的吉比做过载机,发现加了飞控是相当好飞,降落无压力,就是飞行时间不长,大概10分钟

网友E:
hmmwv2011发表于2013-12-07 01:28:24
图传,摄像头就能算FPV了,再要就是增程,飞控,OSD,数传,地面站,狗,云台,AAT。没飞控的动力电源可以分出来给图传供电,最好还是单独供电。嗯,回答完毕,楼下补充。
弱弱的问一句 数传在fpv上起到什么作用呢?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弱弱的问一句 数传在fpv上起到什么作用呢? 谢谢

FPV一般不用数传,UAV多用。数传主要是传输数据,包括飞机状态,位置,任务状态等,以及向飞机发送指令。

网友E:
hmmwv2011发表于2013-12-07 01:28:24
图传,摄像头就能算FPV了,再要就是增程,飞控,OSD,数传,地面站,狗,云台,AAT。没飞控的动力电源可以分出来给图传供电,最好还是单独供电。嗯,回答完毕,楼下补充。
多谢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多谢啦
不用谢,都是模友。我也是新手。

网友G:
我是刚刚发烧FPV的,我是来学习的哈哈!

网友H(2019-07-19):
学习使人进步

网友I:
楼主很自信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