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灵1代 升级精灵2的9445的浆 请换过的进来说说效果 ...
关于精灵1代 升级精灵2的9445的浆 请换过的进来说说效果怎么样

楼主(2013-12-07):
最近看论坛 很多人的老精灵 升级了精灵2的浆
我也想升级下精灵的浆 现在在考虑 用塑料的好 还是碳纤的好
好像看有人说 精灵用碳纤的浆不好 容易翻 说有这说法吗
还有就是 现在X宝上的塑料的浆 平衡性怎么样啊 好像没找到有原厂的卖呢
打算用精灵
航拍
现在原装的浆 感觉还行 没有果冻 就怕换了9445 平衡不好 产生果冻
另外还有个问题 精灵飞直线航拍 画面老左右摆动 要如何消除呢 与感度有关系吗?

网友A:
沙发~听说用二代桨还蛮好的~只是听说,也准备入手试试呢~

网友B:
不错,升力提升很多

网友C(2014-02-21):
可以,比原来续航时间长。

网友D:
续航时间比原厂8寸的长点,偶尔有点飘,有点软,做工肯定没原厂好了...用的时候做一下桨平衡会好点...

网友E:
比八寸多飞两三分钟吧

网友F(2014-08-25):
引用 网友E:
比八寸多飞两三分钟吧
负载多少下能提升2分钟?我现在用8045 挂过地板 估计平衡不好了 飞行有果冻 狗云台+SJ4000+穷人OSD+三叶天线+花牌3S 2700 全重没试过 悬停8分50左右,下来3.7 航线7分半左右 下来3.74(当时风有点大)如果用上这9445桨 这个配置下能增加续航到9分
不错了

网友G:
9445?是指精灵2自带的桨吗?

网友H:
我用的9443 时间增加一点点 但是原装也很软 下降的时候不能快

网友I:
呵呵时间增加一点点 但是原装也很软 下降的时候不能快

网友G:
现在出了9450自紧桨,比9443要好很多,同样的条件下比9443续航有所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