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点火供电系统最佳方案

楼主(2013-12-07):
700N用亚拓二合一供电很不稳定不可靠,请教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供电和点火

网友:
700N没飞过,600N上用2合1还是比较妥的

网友:
加韩国自动点火器

网友:
600N  L雷虎50 用二合一 感觉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韩国7020BEC

韩国7020BEC这个是不是遥控自动点火,没有开关的是吧?另外电源也不需要安装开关的是吗?我觉得飞油机震动大对开关有影响,最好不要安装开关,切断电源时就直接把电池插头拔掉就是了,这样安全多了。

网友:
亚拓二合一的就很好用,用过的人都清楚,我的用了二个,性能一直都很好,

网友:
用好赢的8A,max15A  ubec可以保证点火器和舵机使用稳定。不过我的NX4为了追求减重,把点火器拆下来改为外置了,用一块600mah小电池供电,发动机弄了个假火头,点火的时候把点火器接上,打着火了把插头断开。BEC也换了5A的,重量体积都减少了不少。

网友:
韩国7020才靠谱。

网友:
2合1 你把那个小开关改成插头式就可靠了

网友:
我是直接把小开关焊成通路,接电池就上电了,这样保险。

网友:
直接2S铁锂电 什么都省了

网友:
支持一下,好机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评论 拿分 发帖 卖油机雷虎600  卖JR XG11 控 电话15027379999

啥配置?啥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