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配置 问题

楼主(2013-12-07):
现有装备 怎么保证最大 空中悬停 时间
机架 X600 四轴机架(X宝上80块的那种) 392g
玉兔2 +gps+声光报警器 不知到多重 估计 50g吧
F4006 680kv 80g*4=320g
目前是普通的1147的 桨 重量没有算
飞腾30A 官方
重量: 26g(含散热片)*4 =104g(但是我的没有散热片)
还有4个***头 和 电调连接线没有算,,,,估计 50g 有吧
剩下就是
电池
了,,,请问 配多大电池最合适 ,,,或者换多大桨 和 多大电池
新手问题 :急盼 回答 ,小弟在这 谢谢 各路大仙 了

网友A:
4006单轴400g左右吧,自己算算配什么电池合适

网友B:
正常重量,, 多大容量自己选可以了,, 通常用5000MAH的多(作参考),, 反而以你动力配置,, 选4S电較好

网友:
一般都是配4s吧
我是530轴距 350克
4006 加1147 也准备用4s 但diy3s的 先用用看
买了4电芯 不行再加上
你的轴距有点大了吧
四轴个人建议 550以下
我diy的 本来是570 又裁切到530了 重量是主要原因

网友C:
楼主想挂什么东东?用来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