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Y型的机架,准备整个!

楼主(2013-12-07):
挺喜欢Y型的,资金有限,准备整个Y4,手上有个天8X,大家费费流量,推荐一些配制,大家辛苦!

网友A:
内容y4只有mwc和kk支持。wkm和x4试过都没能正常飞

网友B:
Y4是什么,初来炸道,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Y4是什么,初来炸道,求解

Y型四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内容y4只有mwc和kk支持。wkm和x4试过都没能正常飞

混控按照我说的改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混控按照我说的改哎。。。

按你说的那个改了得。x4和wkm都是炸。另外 看了mwc得混控。貌似不一样。等有空装回wkm 用mwc得方式试试

网友D:
y4我做过,老兔子就支持Y4模式,兔2我没用过,我用的Y4配置是XXD2212 1000KV 1045桨,好赢20A,3S2200电池,飞行时间13分钟,机架重量不同会影响滞空时间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y4我做过,老兔子就支持Y4模式,兔2我没用过,我用的Y4配置是XXD2212 1000KV 1045桨,好赢20A,3S2200电 ...

内容据说兔子来源于mw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你说的那个改了得。x4和wkm都是炸。另外 看了mwc得混控。貌似不一样。等有空装回wkm 用mwc得方式试试

。。。我自己改肯定没问题。。我TL啊什么上面都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