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提问?请前辈扫盲!

楼主(2013-12-07):
(无正文)

网友A:
觉得X比V重些,可能是用材上有些区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X比V重些,可能是用材上有些区别吧

不会如此简单吧?价格差了很大一截啊!!

网友:
同样求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如此简单吧?价格差了很大一截啊!!

轴承,用次点的,线圈不至于用次的吧,再者铁芯也应该一样,磁铁用次点的,差不多了

网友:
朗宇电机的档次从低到高为:A,X,V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B:
tong同学习
看过帖子 说 玩多轴还是x好
也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ng同学习
看过帖子 说 玩多轴还是x好
也不知道为什么

谢谢,学习了

网友C:
A入门级的,和X、v的区别:1.硅钢片的材质(会影响磁导率的);2.轴承的良莠;3.电磁线的线径及匝数。等等

网友:
应该是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A入门级的,和X、v的区别:1.硅钢片的材质(会影响磁导率的);2.轴承的良莠;3.电磁线的线径及匝数。等等
...

谢谢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