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上碳纤维尾管问题请教

楼主(2013-12-07):
铝尾管炸机容易造成有小弯曲,又不好弄直。所以萌生了换碳尾管的想法。
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1,3K,1MM碳尾管耐炸程度比铝管强吗?
2,我的是皮带机,碳管会带来更大的震动吗?有什么方法减少?

网友A:
碳管。炸鸡,要么不弯要么断,但不排除本来就弯的
震动,目前我用没有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管。炸鸡,要么不弯要么断,但不排除本来就弯的
震动,目前我用没有发现

炸鸡的时候,是不是都是大桨砍尾管,尾管才弯呢
碳管容易断吗

喜欢你的头像,也喜欢那部电视

楼主:
顶一下,在用碳尾管的给点意见

网友:
小機的碳尾管都太軟也沒補強 一換上就共振早就放棄!!

网友:

引用 楼主:
炸鸡的时候,是不是都是大桨砍尾管,尾管才弯呢
碳管容易断吗

炸鸡时,飞机摔下来,尾管肯定砸歪的,被桨砍会有个坑的

网友:
一直是金属的

网友(2023-01-18):
碳纤维尾管震动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