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电池异常,都看来来什么个情况?

楼主(2013-12-07):
电池电压测量是3.86左右,但是不能5A充电,只能0.8A充电,什么个情况?

我其它电池都可以4.3A充电

网友:
你的B6的电源支持不了5A充电的。。。除非换电源才可以

网友:
都12.6了  是要降压了

网友A:
因为单节电压才3.8,总电压已经12.6了,这是不可能的。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知道是电池问题还是充电器问题,也有可能是充电线问题,不清楚。
建议弄个靠谱的充电器试试,B6在这种情况下容易毁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单节电压才3.8,总电压已经12.6了,这是不可能的。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知道是电池问题还是充电器问题 ...

我充别的电池都正常,就只有这个不正常,不过也能充得近电,就是充得好慢好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充别的电池都正常,就只有这个不正常,不过也能充得近电,就是充得好慢好慢

十分建议换充电器

网友:
本来是内阻的问题   但是单片测到3.9的话   是不是 线路电阻异常

网友:
扔掉换植物牌的吧 格式的我真心没好感了。。我的一块格式 充满12.6 正常 单片4.2 然后插电测试1分钟后第二块3.2。。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顶!路过学习赞一个!!!!!!!!!!!!!!顶!路过学习赞一个!!!!!!!!!!!!!!

网友:
晕,今天另外一个帖子不是穷说格式好,这又来个内阻大的。应该是电池问题。

网友:
果断换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