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SCP+D10

楼主(2013-12-07):
之前一直玩小四通 纠结很久SCP和02S 最后选择了X少的SCP完美调机版
先上图

小机到手只敢离地1M以内飞飞 找找手感  但是小炸还是炸了一个舵机齿 (华真坑)但不是很影响飞行 只是舵机会抖一下

新手到目前只练悬停   倒飞是怎么操作的还不明白  感觉模拟器比真机好飞很多  模拟器飞的感觉好多了

下面有几个问题就大家帮解答下
1 D10控上面的开关都是干嘛的 (目前只知道油门锁定和3D切换)
2 要倒飞是在飞机悬停的时候切换到3D再飞?(悬停模式我螺距没有负螺距)
3 油门曲线L 0   M70  H100 为什么油门推最高不是动力最大

新手问题大家别见笑

在这里吐槽下X少你们家的售后真不怎么样  问什么事都是让我看说明书  有说明书还要你们干嘛 (对事不对人)

网友:
折腾的开始,慢慢你就知道了,呵呵

网友A:
呵呵!图挂了,单独上传,不要用外链。

1 D10控上面的开关都是干嘛的

暂时先记住油门锁定和3D切换,尤其后者……

另外,注意mix开关,某一档默认的设置可能是不锁尾。

后面的旋钮暂时是空闲的通道。
还有个大小舵(舵量)的切换不知道设置了没有,建议暂时别动。

2 要倒飞是在飞机悬停的时候切换到3D再飞?

先悬停起飞,然后……

去练习模拟器,不然你又要买n多配件了……

3 油门曲线L 0   M70  H100 为什么油门推最高不是动力最大

如何确认不是最大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图挂了,单独上传,不要用外链。

1 D10控上面的开关都是干嘛的

谢谢   油门很直接的能感受到啊 拿在手里看转速

网友:
看不到图啊

网友:
是不是没设置好典线啊

网友(2014-03-25):
图片失效了。D10配这个小型机,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