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尾舵机行程问题~~~~~ds525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3-12-07):
先介绍下情况  尾舵机 ds525

控里 舵机行程量 左右都是100%   控里是新建的模型菜单  所有参数默认 ,自己没有微调过。

如下图  ds525  是宽频 选择第一个

网友:
舵机中立点问题?

网友:
潜水学习,灌水积分。

网友:
好像是陀螺仪的尾舵行程没调完。

网友:
中立点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我的机机也类似配制,还在不断摸索中,
调机中
振动大

网友A:
80-110都正常啊 我的才苦恼 左边88 右边64....也是525 话说我没看出图里有哪点不和谐啊 新手求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0-110都正常啊 我的才苦恼 左边88 右边64....也是525 话说我没看出图里有哪点不和谐啊 新手求指点

调尾舵机拉杆长度和尾舵机舵机臂的球头位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调尾舵机拉杆长度和尾舵机舵机臂的球头位置

嗯 这几天没时间调 我的老回弹 有人说是调下中立点 我调了 不管用 想换个双推试试呢。。哎 弹得我头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 这几天没时间调 我的老回弹 有人说是调下中立点 我调了 不管用 想换个双推试试呢。。哎 弹得我头疼

...

450再怎么尾巴都 有虚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80-110都正常啊 我的才苦恼 左边88 右边64....也是525 话说我没看出图里有哪点不和谐啊 新手求指点

能保证尾推的总行程即可,中立点稍微偏一点无妨。
剩下的交给陀螺仪去自动调节。

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0再怎么尾巴都 有虚位的

是的 没有虚位还不行呢 不然会出各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保证尾推的总行程即可,中立点稍微偏一点无妨。
剩下的交给陀螺仪去自动调节。

是的 不想有副翼的 必须调好中立点 无副翼可以交给三轴自己管就行 只要行程足够不干涉就可以

网友:
没看到有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