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taba T14MZ无法更换2.4G高频头,14MZ使用者帮帮忙!

楼主(2013-12-07):
帮本地的老师傅出了个T14MZ,买家到手后反应更换不了高频头,72M可以用,但2.4G的高频头换上去就不认,用过这个控的大神们帮帮满~

据使用者说,更换的步骤应该是关机,插上2.4G高频头,开机了会有一个提示,点YES确定之后设置界面自动弹出(类似于向导式的),然后根据向导设置频率,然后关控,再打开,就OK了!下图是买家发来的截图:

这是买家直接关机插上2.4G高频头后开机的画面,红圈中的调制类型还是PCM,G3,频率还是72M的!

实在搞不懂了,双叶售后今天又不上班,求用过的大神们帮忙!

楼主:
提示的原文如下:mismatched rf-module
turn off the power switch exchange the rf-module continue
can not change setting

我用有道翻译了一下,意思大概为:不匹配RF模块
关掉电源开关更换RF模块继续
不能改变设置

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2.4模块分日版和海外版 有不兼容的情况 所以要搞清楚再买高频头 估计你是不兼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模块分日版和海外版 有不兼容的情况 所以要搞清楚再买高频头 估计你是不兼容了

72M的高频头上写着CN,买家的高频头的写着XX,不明白什么意思,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72M的高频头上写着CN,买家的高频头的写着XX,不明白什么意思,呵呵

你找周围有其他用14MZ的人借下高频头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使用2.4需要升级14的固件,cn-中国版,xx-全频点版本。

网友B:
2.4g高频头没地区分别,但3楼说的正确,估计楼主买的是日版不兼容,或这控还没升级支援2.4g软体所致

网友(2022-12-12):
引用 网友B:
2.4g高频头没地区分别,但3楼说的正确,估计楼主买的是日版不兼容,或这控还没升级支援2.4g软体所致

是的,同样问题,发射机刷最新的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C:
TM-14 是有分地區的,沒對應正確是不工作的.

网友:
我记得14妹里面能看到控的区码,楼主可以自己看看。这个14的高频头我知道有日版,美版,中国版,假如你是中国版的控就没法用日版和美版的高频头,在小黄鱼上大部份都是日版的多,少数中国版,美版极其少见

网友:
我买的tx16s elrs版本,用的edge tx系统。 现在想玩一些入门固定翼或者直升机,像欧斯兰伟力一类的。但是他们都不是elrs, 有没有2.4的四合一高频头推荐可以使用的?

网友(2023-01-13):
引用 网友C:
TM-14 是有分地區的,沒對應正確是不工作的.

14mz的2.4g高频头是可以改区域码的,改成全区的就好用了,或者发射机固件太老也认不了2.4G高频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