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德国K 电机和K 160A hv 链接 调整程序手法

楼主(2013-12-07):
我的直升机 E12 EX K 800-48 电调 K 160 HV 怎么链接,保险还用吗? 和注意事项 然后 调整 直接高压 不走BEC 是否合理。最好有图说明 谢谢 看到都是英文 迷糊。一定中文。

网友A:
楼主头像好像曼德拉哦

网友B:
兄台。k160的电调出两个端口。一个油门,一个辅助供电、k电调的油门端口是带电压的,如果你是外接bec,那么你必须吧油门线中间的那个线扯掉。推荐直接用k电调的bec,非常稳定,油门线接好,从电调另外一个s开头的端口出来的线接在vbar可供电的空闲端口。

网友B:
你的要用蛋,才能调节k160的bec电压。用那么高档的电调,不用这电调的bec是非常不可取的。如果你飞的很好的话,保险就别用了,碍事。如果你飞的一般,还是用上吧。